BGA拆A8

楼主(2017-07-09):
今天刚好接了二个搬板的活,想尝试着用BGA拆A8,之前用BGA拆过温度控制得很好,因为BGA温度均恒,不容易拆爆CPU,而且受热均匀。首先拆CPU上的屏蔽罩,然后刮胶,打焊油上BGA.

网友:
最后用BGA把硬盘也拆了,这种办法挺好的。
只是拆的时候需要的撬刀长一些,不然手受不了,因为BGA温度200多温。

网友:
这么小的板  苦了BGA    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想问下大神,这样拆cpu的话,还要不要干暂存,是不是可以一体拆装

网友:
楼主BGA和我的同型号,最大问题是固定,固定不牢不好撬,撬的时候怕摇动下面掉件。固定牢了两边挤的太紧怕主板变形

网友:
良兄技术飞进啊,牛掰,搬板什么的最发愁了,哎。

网友:
主要是BGA的温度控制的准确,,,。。。

网友A:
这玩意不便宜吧,之前看过有一千多到万元的

网友:
我也有BGA机器,这样搞手机太麻烦了。我都是直接风枪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便宜吧,之前看过有一千多到万元的

修手机没必要上BGA,真的,不好用。

网友B:
厉害了我的哥    看他们好像都是用风枪      BGA也行

网友:
BGA哪有这么小的风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我的哥    看他们好像都是用风枪      BGA也行

BGA感觉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