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 改硬盘模式,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7-09):
联想S405客户拿来开机不显示,取掉电池,开机屏幕亮了,但是装上硬盘不读,发现客户装的是WIN7,BIOS里面硬盘模式是UEFI,改成Legacy后,保存重启又不显示了,电流到1.1停住了,正常亮机应该是1.3-1.4左右,然后取掉电池放电又显示,只要改成Legacy就不显示,改回UEFI就可以正常亮机,已经遇到第二台了,BIOS刷过也不行,求助同行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没解决,客户拿走了

网友:
换一个BIOS刷撒,,,,,,,,,,,

网友:
换个bios   刷下看      有可能是bios芯片问题

网友:
还真有这种奇葩的问题呀,还没看到过。想想不好理解

网友:
刷BIOS 上次遇到一个联系AMD的也是这个问题刷咯就好

网友:
如果刷BIOS不行 就直接把桥换了吧。

网友:
他这个是南北桥集成的,BIOS刷过了!

网友:
那是卡住了不是不亮,之前遇到过,背光还是亮了

网友:
这种可以先要刷个BIOS测试下

网友:
没遇到过 如果是改成uefi装win10 是否就正常了呢

网友:
同意楼上各位的意见,BIOS再刷吧,直到好。

网友:
这个改成UEFI装WIN8,WIN10都能正常用,这已经遇到第二台了,上次那个客户同意装WIN8就那样解决了,这个客户死活要装WIN7!论坛上下了几个BIOS刷了多数都不亮,只有他这个可以亮!

网友:
我记得以前我是刷BIOS搞好的!我遇到过!!!

网友:
HP的机子碰到过,是显卡坏了,你把显卡供电搞掉不要看看

网友:
找个硬盘 装个WIN10试试啊 如果正常就建议客户用WIN10     你这种现象应该是电源管理的问题

网友:
那就UEFI不就行了

网友:
终于找到问题了,应该是独显的问题,改成集显就可以了!

网友:
bios设置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