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修复P8B75-V REV2.00不触发、掉电、不复位时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7-07-09):
吃饭时间发个贴,高手飘过……

故障原因:主板大面积腐蚀,修好一个故障出现另一个故障……
维修过程:洗洗刷刷,加焊可见的电容电阻,上电不触发,IO脚位腐蚀严重,加焊一次未果,换IO(型号NCT6779D),故障依旧,插诊断卡上电分析。
3VSB灯亮,
rsmrst#有2.99V,
cmos电池有3V,
触发开关时,测到IO的pwrbtn脚有3.3V的高低高跳变,
发现IO的SLP_S3脚一直是3.3V,可是ATX绿线一直为高电平4V左右。
难道是网络唤醒被开启?
查WAKE#,一直为高电平,未查到ring信号,难道桥坏……经“永不放弃”提醒,跳过,继续下一步。
小结1:有的主板,插上ATX电源接口,slp_s3为高电平,不一定是桥坏。
人为拉低ATX绿线强行上电,
内存+1.5VDUAL供电,1.5V,
桥和cpu共用的1.8V供电,+1.8VSFR供电,1.8V,
桥+1.05PCH供电,1.05V,
总线供电0V。
查到供电芯片的EN被拉低,加焊该三极管后好了半个小时,后来又掉电,换掉了才稳定。
总线供电正常后,不再拉低绿线,不触发故障依旧,以为桥坏,又换上了之前腐蚀严重的坏IO(店里备料少,省着用)……
经永不放弃提醒cpu检测信号SKTOCC#,又风枪吹上了个好IO,上U后成功触发,但是PCIE的A11脚无电压。桥加焊后未果,曲折的维修修不复位,开始了。

先别往下看,这种情况下,你会如何判断?

时序倒查,看桥有没发出复位。

抓波形25M,正常,波形34K,不正常,

换双谐振电容后ok。
加焊桥附近所有822电阻,未果,咨询qq群里的各位,被青杏煮酒批评了一次,倒时序跳着修,肯定会漏很多条件,今天上班后,对着时序,仔细排查,看看桥有哪些条件没满足。
查到1.05V_ME供电正常,查pg,终于找到罪魁祸首了。

竟然漏掉了SYSPWROK这个重要信号!其电压0V,华硕点位图内部名字,是VRMPWRGD,竟然把pg的时序记混了……换三极管后ok亮机。未吹回网卡时亮机D7,吹回网卡后亮机代码A3。

请加分,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是通病故障 尽量按正常时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通病故障 尽量按正常时序修

恩,主要还是把6系列时序里面的syspwrgd记混了,以为procpwrgd和drampwrok就是以前的VRMPWRGD,直到从原点开始复查,才发现了syspwrgd的存在

网友:
,研究了这个板子的时序,感觉你都把这个板子吃透了

网友:
主板不复位VRMPG 是必查项

网友:
你那是什么群???我也加一下》》》》》》》》》》

网友:
点位图能共享出来吗。。楼主。。。。。。。。。。

网友:
主板不出复位一般都是从vrmpwrgd查,不过现在好多没复位是bios问题

网友:
技术不错。以后多分享这样的经验谢谢

网友(2017-09-09):
好有耐心,赞一个!!!!!!!!!!!!!!!!!!!!!!!!!!!!!!!!!!!!!!!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厉害,谢谢

网友:
学习过。高手多支招,想提升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