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80C 不通电

楼主(2017-07-09):
拿来是开不起机器,电都不通,拆开一看主板4代的桥,观察主板明显有进蟑螂的痕迹,大部分腐蚀了。3 5V这边 是2个芯片单独供电,3V芯片已经烧炸裂了,主板也是烧了个洞,3V电感只有6欧,桥这边对地了0欧短路,机器是个老客服拿来的,,收不起钱。个人觉得这个板子已经没有修下去的必要了 ,大伙觉得呢。、
芯片

网友:
怎么没人顶起啊。。要石沉大海了吗。。

网友:
丢了吧,直接说换版吧,费好大劲亦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退了吧 看多了 心烦

网友:
找到问题 合理报价就好 修不修是客户自己决定的

网友:
这样的机子碰到很多了,桥和cpu 在一起的芯片本身价格高。 去买的话 就不要做了。除非自个有料板拆。

网友:
大神们 求带
!!!!!!!!!!!

网友:
恩 这种一般都是桥坏 cpu坏 EC坏

网友:
这机子报价最少150起,再少就没法修了,即使修也没利润

网友:
去买的话 就不要做了。除非自个有料板拆。

网友:
神舟的板,我遇到过3 5发烧坏的,换芯片修好会偶尔没3 5出来的很烦人,最好是直接换板

网友:
换桥,没得选择了,这个垃圾机器,桥坏的很多

网友:
没必要吧 老客户最多就收100 这个桥一个都要70吧

网友:
主板都烧了个洞,加上其他问题,又报不上价,哎,麻烦的活,我觉得还是算了吧,费时间

网友:
你这种直接换板把,要不然修的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