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风枪做BGA成功了

楼主(2017-07-09):
从来只是用风枪补焊BGA芯片。一心想把BGA芯片吹下来,再做植株,再用风枪吹上去。
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却不好弄啊。

失败了几十次,好多是好板啊,有显卡的GPU,还有主板的桥。即使植株都感觉不好弄。
终于经验到了,就生巧了。前几天,把一个自己用的主板南桥拆开,焊上,成功了。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还是买一台bga机器吧论坛有卖的   做20个机器成本就好来了

网友:
是不是那种手持的热风机? 温度在屁股后面可调的那种?我也有一个, 吹芯片还是可以的。

网友:
能说说用什么风枪么,成功率怎么样么

网友:
还是买一台bga机器吧,论坛有卖的   做20个机器成本就好来了

网友:
用功率大的风枪还是很好做的。856开大风量做个南桥很轻松。

网友:
666666666666   现在也是天天在做bga 只是芯片比较小

网友:
还是弄一台BGA台吧,这样搞成功率不高,而且容易爆。

网友:
看来你 是尝试了好多次才成功的

网友:
用预热台加热风枪,成功率高,单热风枪,主板易变形

网友:
用热风枪单面加热大芯片成功率低,加热不均匀,无铅的,即便吹下来,芯片有可能废了,如果芯片不废,植上去也很难保证芯片不坏和锡球与板的焊接牢固性。带来维修不必要的麻烦,还是买台bga机好。

网友:
司登利风枪不错,我用那个卸芯片贼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