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可以亮机,风扇狂转,报警,灯闪,掉电怎么解决

楼主(2017-07-09):
请教一下可以亮机,风扇狂转,报警,灯闪,掉电怎么解决

网友:
这样子没人可以回答你 型号没有 故障不描述不明确。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说不定可以呢

网友:
机器型号呢。。。。。。。。。。。。。。

网友:
瞎问瞎答  谁能回答这种问题

网友:
什么机器都没说,怎么解决。。。。。。。。。。。。。

网友:
没有机器型号,不明确,不过可以试试刷个bios

网友:
这种问法,好想问你饿了,吃什么能吃饱一样。

网友:
型号呢,型号都不说,没人回你的

网友:
你的请教很厉害。。。。。。。。。。。。。。。。

网友:
具体型号都不说清楚

网友:
先排除一下温度问题吧,除尘加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