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CD底壳坏会导致显卡坏吗

楼主(2017-07-09):
联想Y400  CDE壳坏了   电脑有时花屏有时分四屏,这款是不是有通病啊   求解

网友:
有通病 不过还是要具体的分析  建议找专业地点检修下

网友:
修咯一个6分屏   也是显卡问题!但 怪的是第二次开机又正常

网友:
搞显卡吧  虚焊  壳的问题 会引起

网友:
这个机器 不建议你搞      主板 容易变形  断线     就算修好也用不长久

网友:
这款机听说显存坏的很多!你换显存试试吧

网友:
我想问下你是做维修的吗  如果是的话应该自己能找到问题  反正是通病

网友:
吐槽下联想的破机器,设计师脑子给门夹了的,用那么薄那么脆的熟料固定屏轴。不止Y400,还有很多其他型号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