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i3独立显卡

楼主(2017-07-09):
联想B460   i3独立显卡  解决不能关机问题

网友:
怎么解决的哈,我怎么没有看到内容啊

网友:
不好意思,忘了发链接,重新发了个帖子

网友A:
一般都是腐蚀了电阻坏了待机那部分

网友:
是什么故障了,怎么么有发了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腐蚀了电阻坏了待机那部分

你指的一般是大短路问题吧,关机关不了,可不一定是短路问题

网友:
应该是刷BIOS吧,这机器换了南桥也要刷BIOS的

网友:
关不了机故障也有遇到过 不过比较少 希往能吧链接传上一起看看学习一下啊

网友:
碰见过关不了机  CPU挂的。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