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WIN10的激活码工具什么比较好

楼主(2017-07-09):
谁有现在好一点的win10的激活工具,不会被360给提示有 病毒

网友:
我都是在网上搜了一大堆下载下来,一个一个的试的

网友:
你激活的时候去掉360就可以了

网友:
你们有没有发现  如果本子买来的时候 就是win10正版的 就是出厂就是WIN10的 我们回头做完系统之后 win10安装版的 依然是不需要激活的 好像是出厂的时候 和机器的序列号还是什么绑定一起了?所以才会重新安装系统 都不需要激活了?

网友:
同一天,同一时间段吗,出现这么多的求助贴,请不要为了认证乱发主题,维修认证的主题贴是要求的:维修原创的技术贴,图文并茂的,思路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