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61H2-CM 8MB BIOS

楼主(2017-07-09):
求H61H2-CM 8MB BIOS,基地里都是4MB的!我的是清华同方机器!

网友A:
是上的G1620的CPU吗?反复重启,把内存换槽能开机1次,重启又不行。重烧写BIOS搞定。我若上传BIOS,可连我自己都看不到。你还是找认证会员提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上的G1620的CPU吗?反复重启,把内存换槽能开机1次,重启又不行。重烧写BIOS搞定。我若上传BIOS,可连我 ...

你 的是8MB的BIOS吗?可以加QQ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上的G1620的CPU吗?反复重启,把内存换槽能开机1次,重启又不行。重烧写BIOS搞定。我若上传BIOS,可连我 ...

你没认证哇?认证一个吧!挺好的!认证会员能下载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没认证哇?认证一个吧!挺好的!认证会员能下载数据!

唉,我心慈悲,传上来。8M的,支持22纳米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我心慈悲,传上来。8M的,支持22纳米CPU.

谢谢!感谢!但愿我的板子有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感谢!但愿我的板子有救了!

是掉电反复重启,不插内存报叫不掉电,那就是BIOS的问题。BIOS烧写,不用取下芯片,主板带烧写接口,就在BIOS芯片那里。

网友:
我这个板不是BIOS问题,是桥坏了!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