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IPHONE6S P不开机

楼主(2017-07-09):
苹果IPHONE6S P
故障;不开机
观察外观;没有进水痕迹
维修过程:上稳压电源直接限流大短,初步判断是pp vcc main和电池座子电路对地短路
用万能表测量电池座子对地400左右,属于正常,再测量下pp vcc main对地短路,紧接上电用手感温除了Q2300负载转换管发热,其他没有明显发烫,最后用熏香烧了pp vccmain电路确定了wifi右下角c5283滤波电容对地短路,直接取下电容,测量对地阻值恢复正常,上电开机电流正常开机也正常,手机已修复。

网友:
看试简单,其实不简单

努力成为高手

网友:
烧鸡大法好啊!就喜欢这种故障,一烧见分晓

网友:
烧鸡大法果然经久不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