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DOS下有两个系统,教你怎么快速删除dos下你不想要的那个系统

楼主(2017-07-09):
打开电脑,进入桌面,按快捷键windows+R键,打开运行MSCONFIG,找到引导,这时你就可以看到两个系统,就可以删除你不想要的那个了
Windows

网友:
HP 345 G2HP 345 G2HP 345 G2HP 345 G2

网友:
很实用的小方法学习了。。。。。。。。。。。。。。。。。。

网友:
这样搞,速度还真的是挺快的,十分喜欢

网友:
这个好像貌似都有吧.....................

网友:
为什么要装2个系统哦...............

网友:
好知识 学习了、、、、、、、、、、、、、、

网友:
记住指令方便快捷,可以多记一些的

网友:
样搞,速度还真的是挺快的,十分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