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系列间歇性无法开机

楼主(2017-07-09):
间歇性加电无显,放电后又正常。用不了多久,问题再次出现。这个问题普遍存在,联想承认了的,刷下边这个最新bios,再在下边图中的位置加绝缘垫,如果解决不了,就绝对是硬件问题了。南桥不太好做。

网友:
图片太小   开不清楚 啊   不能发个 高清无码的 么

网友A:
学习了  加加分学习了  加加分学习了  加加分

天意wx -4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问题是普遍,解决方法也有几种。不过加绝缘贴纸到时第一次见到,受教了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  留意一下

网友:
楼主遇到过硬件的机子吗  联想的机子做桥有风险

网友:
这机器有点坑啊,修过几台都是放电好的,过几天又行后面换板了。

网友:
这个就是南桥的问题   遇到很多了

网友:
南桥是通病了   不好做  加贴纸这个还不知道  感谢

网友:
这个更多的是桥的问题吧  SR17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加加分学习了  加加分学习了  加加分

严管版  禁止灌水!!!!

网友:
加绝缘垫是个好方法,受教了

网友:
那个绝缘胶是怎么知道的,还没怎么听过这个事的

网友:
这个垃圾货  南桥挂的多  刷BIOS  暂时的

网友:
这个问题听的多是CPU坏了,放电只能用过几个月,会返修,你又让我们多了一条路,感谢

网友:
问题越来 越怪了

网友:
楼主这个机型的算通病吗?先收藏下,下次遇到可以一试,感谢楼主,加分支持下。

网友:
手里正好有一台,让我来实践一下,机器是有时不开机,我看到是按左下角花屏死机。

网友:
你这个图应该是别人的,这个我在论坛早就见过

网友:
换南桥能好,bios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没遇到过谢谢提醒了支持你一下

网友:
这系列确实坑爹,还是桥问题多,不过有些也是BIOS问题

网友:
这样话这个故障又是一个通病咯··· 联想做的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