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总结

楼主(2017-07-09):
这是一些关于液晶维修的总结,对这一方面感兴趣或用到这一方面的可以看看。

液晶维修总结

电源

电源管理芯片FAN6752MY

1、300V的形成

  交流220V经过保险 F901,再经过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R901(防止开机浪电流对全桥损坏),再经过 R901、R902、R900、L901、C908 共同组成低通滤波器,使低频220 加到整流全桥,形成 300V直流供电,再经过C907大滤波电容,再经过开关变压初级4-6绕组加到开关管Q901的 D极 .

2、启动电压的供应

300V的直流电经过 R908 启动电阻把电压加到FAN6752MY的8脚,FAN6752MY开始工作。产生的振荡信号从 5脚输出,加到 Q901 的G极,开关管的导通和截止,使开关变压器 T901 初级储能,使初级输出储能供 12V和 5V给次级电路。

3、持续供电和供应

由于启动电能是短暂或弱,还需要一个持续稳定的能量, 由于启程电路工作后, T901的初级储能释放给T901的 1、3 脚,再经过 R913 降压限流,再经过 D904 整流,C913 滤波加到FAN6752MY的6 脚。为电源芯片提供持续的供电能量。

4、电压检测

300v电压经过R931、R932、R933、R934几个电阻降压分压后给FAN6752MY芯片的1脚提供一个电压检测,这个电压正常为2.8v-3.0v左右。当这个电压低于2.5v(交流电低于180v)的时候芯片内部自动的停止不让这个芯片工作。

5、过流保护

当线路当中某种原因导致 Q901 导通时间过长,导通电流过大时,R924 取这个电压加到芯片3脚,通过芯片内部震荡器关闭,从而起到保护作用 。一般此脚电压超过0.8V芯片进入保护状态。

6、变压器T901工作过程

当IC901 5#输出脉冲波时,Q901做开关状态, T901开始工作,在高电平Q901导通,T901的初级线圈4-6绕组上有电流流过,产生上正下负的电压,则次级绕组7.8-9.10-11.12产生下正上负的感应电动势,这时次级上的二极管D901截止,此阶段为储能阶段;而低电平时,开关管截止,初级线圈上的电流在瞬间变为0,初级的电动势为下正上负,在次级上感应出上正下负的电动势,此时D901导通,有电压输出。再经过整流滤波后即可输出。T901的次级输出端的二极管上并接了一RC(R929.R930.R903.C916)回路,用于吸收二极管D901上产生的浪涌电压。另一路也一样。

当关机时T901的初级线圈还有电流,此时Q901已截止,D903.R906.C911即形成放电回路,同时该回路还起滤除高频谐波的作用防止线路引起高频啸叫。

7、输出整流滤波回路:

①、 16V整流滤波输出回路 :D901、C918、L905构成了整流回路。使得输出为稳定直流16V后输出至升压板及提供PANEL的电源控制电路供电。其次由ZD901、R905、R907、Q904、C923、R911、R915组成16V的稳压电路,当16V输出电压过高的时候反向击穿ZD901,经过R905、R907取中间点的电压加到Q904的基级上,使Q904导通,电压经R911、R915、Q904,C极流到E极到地,起到了保护作用。

②、5V整流滤波输出回路: D906、C920、C925、C922、L906和F902构成了整流回路。使得输出为稳定直流5V 后提供主板各相关电路供电。还有另一路5V1输出,经过L907使得输出为稳定直流5V1。

电压取样和反馈回路

8、电压取样和反馈回路的IC903为KIA431芯片。内部有一个电压比较器,该电压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接内部基准电压,该基准电压提供一个基准的比较电压,该电压为2.495V±2%。该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接外部控制电压,比较器的输出用于驱动一个NPN的晶体管,使晶体管导通,电流就可以从负端流向正端。

16V、5V、5V1分别经过电阻.R916.R925限流后直接加到KIA431的R端,由电路上的电阻参数可知该电压正好能使KIA431导通。这样就有电流流向光电耦合器IC902至此完成电压的取样.如果电网电压升高导致输出电压随之升高,这样流过IC902光电耦合器的电流也就随之增大,光电耦合器内部发光管的亮度越大,光敏三极管的内阻就越小,则光敏三极管端的导通程度加强,IC901、2脚电压下降,该电压加到IC901内部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从而控制IC901输出脉冲的占空比,降低输出电压。这样就构成了过压输出反馈回路,达到稳定输出的作用,能使输出电压稳定在16V和5V、5V1左右。

A、电源无输出的维修

1、首先观查电源部分是否有明显断线、虑焊和烧糊元件。

220V的交流输入接口容易板列断线,220V 的电源插坐、低通滤波电路、300V 的大滤波电容、开关管、电源变压器容易虚焊。220V 保险、压敏电阻(两端电压超过自身所承受的电压就会击穿,从而使保险烧断,保护后级电路) 、开关管 S极和 G极外围到震荡芯片之间的元件和芯片本身烧糊炸列。

2、测 220V保险是否烧断,如果烧断要查:压敏电阻、整流全桥、开关管是否击穿、300V大滤波电容是否鼓包漏电、电源次级各路输出的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如果开关管击穿,要查开关管的 S 极 G 极相连元件,及振荡器芯片本身(即当炸机处理)。

3、通电测 300V的滤波电容是否有 300V左右的直流供电,如果基本为 0,查 220V的交流、300V的直流通道是否有断路性元件。

4、测电源振荡芯片的启动供电电压,如果低于10V 或基本为 0,查启动供电电阻,启动脚对地的稳压二极管(有些机子有)以及振荡芯片本身。

5、测振荡芯片的持续供电电压,一般为 14V左右,如果电压基本为 0或低于 10V,查持续供电中的整流二极管、限流电阻、滤波电容、过压保护稳压二极管、以及芯片本身。对于无极性电容和过压保护稳压二极管可以拆下不装。

6、如果上诉元件都无问题,把电源电路的冷热地的过压保护稳压二极管全拆。

7、如果一样,查开关管 S极对地的电流检测电阻阻值是否变大(R919) ,此电阻只有零点几欧(0.33) ,不能精确测量,直接更换(用 2W的 0.33 欧的电阻)。

8、监测一下接通 220V 的瞬间,电源各路是否有一点输出,如果有就查反馈(光耦和 TL31) ,可以断开电源的负载电路,吸空光耦的 1、2 脚,通电瞬间监测电源输出是否较高。如果较高就肯定是光耦和TL31 坏了。如果依然没输出,证明反馈稳压通路没问题,故障还在热地部分,这种方法必须断开负载电路,否则电源输出较高电压容易烧坏负载元件, 即使断开负载电路也有可能烧各路输出的稳压二极管,直接吸空稳压二极管引脚即可。

9、启动供电和持续供电电压跳变,一般都是振荡芯片或振荡芯片到开关管 G极 S之间电阻,或开关管S极对地阻值变大,或过压保护稳压二极管软击穿。

B、电源输出电压低的维修

1、这种问题大多都是电源各路输出的滤波电解或 300V大滤波电容漏电鼓包引起。

2、开关电源负载有短路故障(特别是 DC/DC 变换器短路或性能不良等),此时,应该断开开关电源电路的所有负载,以区分是开关电源电路还是负载电路有故障。若断开负载电路电压输出正常,说明是负载过重;或仍不正常说明开关电源电路有故障。

3、过压保护稳压二极管击穿或开关管 S 极对地的电流检测电阻阻值轻微变大,也会引起电源输出低的故障。

4、 输出电压端整流二极管性能不良,可以通过二极管档测量代换法进行判断。

5、开关管的性能下降,必然导致开关管不能正常导通,使电源的内阻增加,带负载能力下降。

6、开关变压器不良,不但造成输出电压下降,还会造成开关管激励不足从而屡损开关管。

7、持续供电当中的限流电阻,整流二极管不良,芯片本身不良。

C、电源次极滤波电容漏电的通病

1、通电按开关没反应,指示灯不亮,黑屏,不开机

2、通电亮黄灯或绿灯黑屏(黄灯——说明没信号过来,绿灯——说明有信号过来)

3、通电指示灯闪动,黑屏(此现像 100%是次级滤波电容坏,所有液晶都是如此)

4、开机闪一下图像,马上暗屏(说明 12V滤波电容有问题)

5、开机就暗屏(说明 12v 滤波电容漏电严重)

  [暗屏——多数由高压板或灯管引起]

[白屏——屏有问题或驱动板有问题]

[黑屏——驱动板问题或驱动板程序问题]

6、开机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暗屏(说明 12V滤波电容漏电不严重)

7、开机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和指示灯都一亮一灭的闪动

8、开机就出现屏和指示灯一亮一灭闪动

D、大滤波电容坏的通病

1、轻微漏电时,机内有吱吱的叫声,屏幕图像有抖动甚至亮度偏低

2、严重漏电时,煤保险,甚至爆电源。  更换电容时,最低耐压值 400V,容量为 68uF或100uF通代。电容脚腐蚀掉,后果严重。

高压板

高压板代换方法:
1.在代换高压板的时候,尽量与原高压板的产品一致,还应注意一下问题。

2 .体积要合适,安装尺寸要合适。

3.支持背光灯接口数量要一样。

4.供电电压要一样。

5. 功率和原来一致或比原来功率大。

LED高压板维修

1,把MOS拆掉,检测ISEN1-ISEN4脚的电压必须一致,如果电压过小说明内部开路,如电压过大,说明内部短路。

2,出现暗屏的时候检测各个脚的电压没有问题的时候,说明过压电路有问题,检测电压反馈的电阻和电流反馈的电阻有没有损坏,没有损坏说明PWM芯片本身有问题,

3,首先检测芯片供电,基准电压电压有没有,没有输出说明芯片本身有问题,接着测量脉冲方波输出有无波形,无波形说明芯片有问题,有输出的话说明MOS本身不良,

4,也可以把灯管软排线拔下,用万用表测量灯管供电端,接着按下开关看看有没有 瞬间的高压,有35v以上的电压,说明PWM芯片部分正常,需要更换灯管。没有35v以上的电压,说明升压部分由问题,没有把电压升起来,不良元件:L801、MOS、二极管短路或者开路。

LCD高压板常见故障检修方法:
第一步:检查高压板接口连接线,如果不正常,把线重新连接好,将虚焊的接口焊接好。

第二步:如果连接线正常,测量12v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请检查电源线接口或电源板。

第三步:12v供电正常,检查开启信号和电子开关电路。没开启信号找驱动板。

第四步:开启信号正常,检修高压PWM控制器的输出脚(7、10脚)

第五步:没有脉冲输出,检查芯片(1、2脚)外围元件,如果不正常,更换坏的元件。

第六步:如果(1、2脚)外围元件正常,检查过压保护电路中的稳压二极管(D201),如果正常说明是PWM芯片的问题,试换。

第七步:PWM(7、10脚)有输出,检查MOS管,电感。

第八步:MOS管和电感正常,检查高压包。还是不正常,更换高压包看看。

第九步:高压包正常,检查升压电路。

LED高压板维修

1、把MOS拆掉,检测ISEN1-ISEN4脚的电压必须一致,如果电压过小说明内部灯条开路,如电压过大,说明灯条内部短路。

2、出现暗屏的时候检测各个脚的电压没有问题的时候,说明过压电路有问题,检测电压反馈的电阻和电流反馈的电阻有没有损坏,没有损坏说明PWM芯片本身有问题,

3、       首先检测芯片供电,基准电压电压有没有,没有输出说明芯片本身有问题,接着测量脉冲方波输出有无波形,无波形说明芯片有问题或者频率设定、电流设定,开启信号。有输出的话说明MOS本身不良。

4、也可以把灯管软排线拔下,用万用表测量灯管供电端,接着按下开关看看有没有 瞬间的高压,有35v以上的电压,说明PWM芯片部分正常,需要更换灯管、过压 过流电路。没有35v以上的电压,说明升压部分有问题,没有把电压升起来,不良元件:L801、MOS、二极管短路或者开路或者芯片问题。参照第三步检查。

LCD高压板维修

背光亮一下既灭,这种故障现象都是比较常见。我们在维修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故障。从表面仔细分析,有的加电一闪既灭,也有的亮几秒钟,有的亮几分钟才灭的,亮一下既灭这重故障是没有规律性的有时候使用半个小时就灭,有时候使用几个小时才灭。不要小看灯管亮的时间多长就灭,这与故障真实原因有关,如果你观察仔细就很容易判断出故障的部位。

检修方法:首先拆开显示器,使用单灯高压板点屏上的灯管,17英寸显示器的灯管电流一般在320mA、19英寸灯管一般在350mA、19英寸宽屏灯管一般390mA、22英寸灯管一般在450mA。如果在测量时发现某支灯管电流比其他灯管变大说明该灯管已经老化引起保护。需要进行更换灯管。

如果遇到测量某支灯管只有几mA说明该灯管已经断裂,灯管无法点亮。

如果遇到测量某支灯管电流在300mA左右跳动,一会大一会小,说明该灯管内已经断裂或者引线断,存在打火现象,用手触摸屏金属,会有电击的感觉。

显示器画面暗或亮一下就变暗的检修:BA9741
第一步:短接一下电子开关中Q201的ce极,看下画面是否正常,正常的话说明电子开关电路有问题。开启信号

第二步:如果画面还是暗,检查芯片供电脚,电压不正常,检查供电脚外围元件或者芯片本身不良。

第三步:供电脚电压正常,对芯片保护脚进行去保护看看画面是否正常。

第四步:如果还是不正常,可能是过压保护元件不良,或者是推挽电路问题,或者是MOS管电感稳压二极管Lc振荡电路高压包灯管。或者是芯片没输出(供电、基准、频率)。

第五步:如果把芯片保护脚去保护正常显示,说明Lc振荡电路高压包,灯管有问题。

显示器画面闪烁的故障检修:
把屏线拔掉,显示屏显示白屏,如果白光在闪动说明是灯管,如果不闪说明屏的故障。

第一步:对地短路芯片15脚和14脚看画面是否正常。

第二步:显示正常,说明是稳压电路中的C221、C219电容二极管有问题。

第三步:显示还是不正常,对13脚对地短路一下看看是否正常。

第四步:显示正常的话,说明是反馈电路中的电容c203 、c209有问题。

第五步:还是不正常,可能是Lc振荡电路,高压包,灯管有问题。

第六步:供电滤波电容不良、供电不稳定引起闪屏。

第七步:将可调电源12v接到原来电源板12v,用镊子短接电子开关NPN三极管的CE极,看灯管是否闪,如果灯管还是闪说明电源板正常,故障在高压板或者灯管。如果灯管不闪,说明故障在电源板,带不起负载或者是滤波电容问题。

高压板检修思路:
1.    按电源开关后,电源指示灯亮,显示器黑屏:说明电源部分正常,检查高压板开机信号开机时是否有变化,功率放大部分是否有问题,碰触灯管接口看看是否有火花,如果有就检查灯管接口信号线和灯管,还要高压电容,没有火花,检查高压电源。

2.    开机亮一下就灭:说明灯管有问题,或者是灯管接触不良,输出保护电路,高压输出停止。如果灯管正常可能是高压板的过压保护电路中有元件损坏,引起保护。

3.   屏幕上图像发红:此故障一般是灯管老化造成的。

4.    使用一段时间就黑屏:高压板中有虚焊元件,可检查发热量比较大的元件或外围元件进行补焊。

5.    显示器画面比较暗:此故障有吱吱声的话是高压包绕组线圈有短路,如果只是亮度比较暗的话,可能是亮度调节电路有问题,或者是12v供电比较低。

6.    屏幕闪烁或者有干扰波纹:一般是灯管老化或高压电路出现问题,对于闪烁故障,重点检修灯管,对于有干扰,重点检查高压电源电路。

常见PWM高压芯片去保护的方法:

如何查找高压板上的相关信号:

1 供电

高压板上的供电一般接保险或电容的正极(25V470UF)。电源高压一体上的高压板的供电一般从电源的12V整流二极管经过电感,保险或者跳线去到高压板上。

2.接地

高压板上的螺丝或大电容负极都是接地的。

3.ON/OFF

在剩下来的引脚里面跑到三极管的(一般经过电阻直接连接到三极管的B极)这条线就是背光开启信号脚了。

4.亮度调节

最后留下的引脚就是亮度调节有些通用板会把这些脚空着 或者不接的。(不接为0v最亮)。

高压板改板:
前面所说的高压板三个工作条件:供电、地线、开启信号。所以在改高压板的时候必须找到这个三个信号。

1.找到供电如下图中从电源的12v输出端往高压板跑线,一般会经过保险,电感或者是跳线后会给高压板供电。找到后就从供电端切断12V不给坏的高压板供电。

2.接着找驱动板送过来的开启信号ON/OFF和亮度调节信号ADJ这两根线。一般在接口上能找到,而且这两根细线从接口去到高压板的,坏的高压板不需要控制了,我们也把它切断这两根线。

3.拿出新的高压板找到上面说的三个信号:供电、开启信号、地线。一般新的高压板都会在的背后面或者接口附近会有各个引脚相应的信号。

4.把新的高压板上的供电、OF/OFF、地线接到电源板上对应口。焊接好后检查有没有接错线,特别是供电和地线,如果接错了会烧坏高压板。

5.接线没有问题后把灯管接到高压一体板的灯管接口上。

显示器驱动板故障维修

一.显示器偏色或者颜色不正常:

是驱动板驱动控制电路的输入接口内部的弹簧片松,或者是VGA插头接触不良,屏线、逻辑板。VGA线  显卡

二.开机黑屏故障

多数接口电路中的电元件损坏,或者是程序的问题引起。屏

三.开机指示灯亮,没有显示

开机后指示灯良黄色,没显示,说明驱动板没有接收行场同步脉冲信号,或者主芯片没有工作。

四.画面显示模糊。色调畸变

这种情况一般是输出接口连接的排容,电感有问题,或者是屏的损坏。

五.按键失灵

一般是MCU与按键面板之间连接的电阻等元件有问题,或者是按键开关引起的。

六.不能正常开机

电源开关是否正常,晶振损坏,或者是复位 电路,MCU损坏,或者是总线接口有故障检测不到内部的EEPROM.

七.无规律花屏

这个故障一般是电源供电不稳定,或者是晶振问题。

VGA接口维修:

显示器偏色或者颜色不正常:检查VGA接口时,检查接口针脚是否有虚焊脱落的情况,有的时候请加焊,然后检查接口内部的弹簧片是否变松。

另外:1.用示波器检查接口123脚是否有波形,

2.检查13、14脚行场同步信号是否有正常的波形。

3.检查第九脚电压,当计算机连接显示器时,这个脚电压为5v、

4.检查5脚电压,连接计算机后这个脚应为低电平,这个脚为高电平的时候微处理器认为没有接计算机。

5.检测VGA接口附近的二极管,电阻等元件,这些元件损坏会引起无法显示或者显示不正常。

6.检查VGA接口的IIC总线(12、15脚)到存储器上的上拉电阻和二极管。

微处理器电路的检修:

微处理器电路的故障会引起:无法开机、死机、白屏、花屏、白斑。

检修:1.检查微处理器的供电,如果电压不正常,微处理工作不正常。检查时可以对照微处理器的电路图,测量供电脚。

2.检查复位电路 的元件。

3.检查晶振,晶振两脚阻值为0或者很小 说明晶振坏

4.检测MCU各个引脚正反值。用20K档测量进行对比,相差比较大为坏。

时钟电路故障检查:

时钟电路出现故障会造成显示器无法开机,工作不稳定,死机等。

晶振损坏,晶振和谐振电容虚焊。

第一步:观察晶振和谐振电容是否虚焊。

第二步:测量晶振两脚电压,一般为0.9v左右或者是零点几伏。为正常。

第三步:没有电压时,先换谐振电容再换晶振。

按键电路故障检修:

第一步:检查按键的供电,供电不正常,找供电电路和微处理器电路。

第二步:检查电阻、二极管等元件有无短路或断路。

第三步:检查按键是否损坏,或者不起作用,更换即可。

1.显示屏偏色或者颜色不正常。

2.开机黑屏

3.开机指示灯亮,没有显示。

4.画面显示模糊。色调畸变。

5.按键失灵。

6.不能正常开机。

7.无规律花屏、死机。

液晶面板故障特点
液晶面板式液晶显示器的核心部分,它一旦损坏就直接影响显示器的正常使用,液晶显示面板的常见故障如下:

1.白屏、花屏、黑屏。

2.屏幕暗

3.发黄、白斑。

4.亮线

5.亮度不均匀。

6.漏光

7.外膜刮伤

以上故障中,屏幕暗、发黄、白斑和外膜刮伤都是很容易维修的。

液晶面板故障检修思路
1.黑屏(点不亮)故障检修思路
黑屏的故障比较少见,通常都是灯管老化,接触不良或者是内部电路等原因引起,一般检查灯管可以发现故障。

2.发黄和白斑的故障检修思路
发黄和白斑一般都是背光灯源问题引起的,通过更换导光板和背光灯。

3.白屏、花屏、的故障检修思路
白屏、花屏、的故障基本都是电路引起的故障,内部电路不工作或工作不正常,而背光灯点亮的一种故障。可以检修屏线是否断裂,屏电压,负电压输出,主芯片输出是否正常。

4.亮线故障检修思路
亮线一般是液晶面板的故障。一般亮线出现在整个面板上垂直和水平方向,很有规律的,非常容易判断,可能是液晶面板水平或垂直控制的某元件损坏导致无法正常受控的。

5亮度不均匀故障检修思路
液晶面板发出的经过导光板后,将光线均匀的发射到液晶分子中,液晶面板亮度不均匀,是导光板、或者是灯管中有损坏引起不发光,检查灯管和导光板。

6.严重漏光故障检修思路
漏光是液晶显示器一种常见的故障,严重漏光的现象可能是灯管密封胶条松或者是损坏。

配板方法与步骤
第一步:根据屏的型号、尺寸大小、屏线的接口。判断屏的信号类型、信号位数、供 电电压:也可以根据屏的型号查PDF规格书,确认相关信息。如果没有原型号的PDF 规格书,可以查和它型号相近的屏的资料。

第二步:根据民屏线接口类型选择相应的屏线。LVDS很多屏线接口相似注意不能选择错误。

第三步:根据信号类型和信号位数选择驱动板:RTD2025L方案支持所有的19寸以内LVDS屏,不支持TTL,程序最全。GM2621也支持LVDS但刷写麻烦,一般的都不用刷写只有少数要刷写。

第四步:将编程器并口的USB线连接好,然后根据所用板子的MCU型号选择编程器的相应模式。

第五步:跳线选择屏的供电电压。插上信号线、接上高压板、插上屏线。注意屏线不能插反,1脚 对齐。用VGA线连接驱动板到编程器VGA口上,然后给驱动板上电。

第六步:打开相应模式的软件,根据驱动板上的厂的标识选取相对应的文件夹:KA-凯旋、CVT-乐华、TOPTECH-科、YK-悦康、HTEK-宏捷。

第七步:根据驱动板所用的芯片方案进入相应的文件夹,再根据屏的分辨率和接口类型找到下一给的文件夹,从里面的程序找到相同型号的程序刷,如果没有随便选一个兼容的刷写即可

第八步:刷完程序以后看能否显示菜单,如果不显示换程序再刷,如果有菜单将信号线接上通电试机。如果正常显示则点屏成功。如果不开机或者不能正常显示则有可能是:

A:屏线先错或者插反

B:电路跳错

C:程序不兼容

D:屏坏

E:程序的板子不配套,比如把2025的程序写在2025L板子上了。

如果比再有图像但屏幕抖动的问题,一般为电压跳错、高压板漏电打火或屏损坏。

出来图像不到边使用AUTO键或调整也不能正常的一般是程序不对,应重新刷写。

网友:
好全面啊,要是能配上电路图就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