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XP-K跑E0 不过内存

楼主(2017-07-09):
一客户的主板 自己动手清理灰尘  然后就坏了  让我上门    我到了发现主机滴滴的响    换内存无效   带回来后测试   因为维修的匆忙 没有拍的那么详细  大家见谅  最后是把R539这个电阻换成0欧姆完成维修
跑线到这个电阻 一头3.3 一头0

网友A:
请问楼主您最后还是短接了那个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您最后还是短接了那个元件?

第一张图里面有文字  R539   换了个0欧姆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里面有文字  R539   换了个0欧姆的电阻

哦!换了个0欧姆电阻啊!谢谢指点!

网友:
清灰需谨慎

网友:
汗~  瀑布汗    广告咋发到这里来了    神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