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视机检修的总结

楼主(2017-07-09):
这是一些关于电视机检修的知识,有用的朋友可以看看。

电视机检修

1三无:无光,无图,无音。

电源指示灯亮、电源灯不亮、电源灯暗。

(1)电源灯不亮一般是电源的问题或者驱动板

检修:查电源待机供电,再查主供电与PFC电路。

(2)电源灯亮

检修:查主控板。供电、时钟、复位。测解码芯片与MCU之间的通讯是否正常。无先刷程序再换解码芯片。

(3)指示灯暗

检修:供电不足,芯片不良。基本上三无都是电源的问题。

2有声音无图像。

检修:说明公共通道正常(高频头和功放部分正常),问题在图像信号处理,解码芯片,缓存,屏不良。

3有图无声音

检修:声音滤波器与功放部分或者喇叭。

4搜不到台

检修:高频头,程序出错,解码芯片。搜不到台50%是高频头的问题,高频头供电5v,调谐电压0v-33v。

5有背光无图像

检修:解码芯片不良,缓存不良。(有了背光,解码芯片不良,不能把信号解码出来,缓存有可能把东西丢失)。2.6v缓存供电

6有图像无背光(暗屏)

检修:高压板以及灯管。主板上有个开启信号必须为高电平。接着检查高压包和灯管。

7有雪花和干扰。

检修:与电源电容滤波不良。

雪花:屏线不良,高频头不良。

8重影

检修:屏线,高频头。

9偏位

检修:使用遥控调节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