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V星MS-16H2 加电掉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7-07-09):
此机型号为MS-16H2 ,板号 MS-16H21 REV:1.1   加电的时候电流上到0.2-0.3。然后马上就掉电了,开关处灯闪一下就来了,查开关机后3V 5V都有了,但掉电后3V 5V还有一会儿供电才没有的,此机插上电源就有3V 5V但也是过一会儿就会没有的。应该是设计主板的时候考虑到了省电的方面吧。测得加电后后极3V 5V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或者电压低,内存供电有时候也有,有时候也没有或者比较小,先刷BIOS,因为细弱容易嘛,好不容易在网上找到了,此机三个BIOS芯片,一个EC和一个桥的都刷了,不顶用,另外一个应该是显卡的信息,不用管它。故障依旧。

此机型板号没有找到图纸,某宝上面也没有!!!SR17D,熟悉吧大家,换完故障依旧。没图纸就没思路,头都大了,再换IO,无果,快崩溃啦。。。。。无图纸两眼一摸黑,太不习惯了,

  无法可想了,之前把有些贴纸撕下来了,这时候我把主板所有的贴纸都撕下来,当撕到CPU供电芯片旁边的时候,有一张黄色的耐高温贴纸,里面看到有一粒米一样大的腐蚀点,不明白了,这个贴纸外面和周围都没有进水腐蚀,这里面就怎么会有一点腐蚀呢,也不知道是我倒霉还是客户自己倒霉。这种事都能碰到。有一个电阻腐蚀掉变质了,放了一个50K的和10K的都试过了,故障一样,麻烦了,

没图纸好恼火,ISL95812的芯片图纸好不容易在咱论坛里找到了个能看清27脚的图片显示为BOOT功能,我就找了一个之前下载好的联想 G470的CPU供电芯片看了一下BOOT工作原理,发现这个芯片有两个或者三个BOOT信号的,再对比咱论坛里面的图片,果然,第18脚也是BOOT,跑线路发现对应的电阻阻值为0。换上后开机搞定,再把客户原来的BOIS刷回去,只是绕了远路,换过桥的机器亮机慢加上风扇转速快了。需要改BIOS。不过终于是修好了,不负客户所托!!

网友:
这个案例值得借鉴,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大部分MSI的机器都没有图纸。

网友:
楼主,你可以把你这个机器,你改过ME亮机快的BIOS程序分享给我们吗?谢谢!

网友:
亏大了,换桥了。。。成本高。。。。。。。。。。。。。。。

网友:
这个机子修的辛苦啊,没图纸,确实不知道怎么换那个电阻

网友(2020-02-17):
这个嘛……不错…我也遇到台这样的…明天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