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小修华硕A45V无待机

楼主(2017-07-09):
        早上无事,拿个A45V,插电无待机,又是捡钱的咸鱼,。果断拆开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479175281\Image\C2C\AF74F5C567E253F49DC77ADD12F667D5.jpg。。。
          量下公共点,待机3V 5V 阻值正常,那就插电,量供电的条件吧,16脚VIN,13脚开启都正常,就是不出线性3v5v,断电量阻值,尼玛也是正常的,不科学。是不是芯片坏了。O  NO  .直觉告诉我不是。找到线性的3v连接点,断开了,插电发现有待机了0.001.赶紧量一下,发现3v线性出来了。呵呵,我的直觉还是没错的。
         线性去的地方就少了,先去EC ,再去RTC,扫了一下EC,没有问题,就找RTC吧,找到D1,发现就没有了,锁定了D1在主板上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发现C154有轻微的腐蚀,手机垃圾拍的不清楚。那就好办了,拆掉C154,连上PJP302,上电,待机0.002了。
    那就按开机键吧,电压愉快的上去了,亮机了,嘿嘿,就喜欢这种什么都不换,就修好的机器,不知道排版可行,始终不会排版,就凑合着看吧

网友A:
不错,华硕的主板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华硕的主板很多问题

给我加个分呗,现在分不容易挣 啊,,,,,,,,

网友:
这个思路可以,,不错,,6666666

网友:
厉害了 加分鼓励  很厉害  厉害了 加分鼓励  很厉害  厉害了 加分鼓励  很厉害

网友B:
好奇怪哪里来的华硕的PDF,原来不是华硕的板啊

网友:
观察很重要 拿到主板先看一遍

网友:
学习了 要是我的话比一定能修好

网友:
不错 这个钱捡的比较容易 这样的活越多越好啊

网友:
可以 学习了 这个图纸有吗

网友:
有图 有真相,高手啊。我有一个E450待机都有 就是 不行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好样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技术分析的很好,受益匪浅!应该加分!学习了!

网友:
是电容问题导致没有线性供电哦。

网友:
做修理就是要细心,观查。思路清晰就会事倍功半。

网友:
幸运的小故障维修  有图纸 辅助相对好修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怪哪里来的华硕的PDF,原来不是华硕的板啊

好像是仁宝代工的,这个机器好修。嘻嘻

网友:
那小电池是不是一点电也没有了呢?AMD的我喜欢测这个,能发现部分信息。

网友:
维修台好黑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华硕的机子排阻也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下载分不够,而且下载的分数是两倍

网友:
维修过程叙述简单明了 通俗易懂 学习了

网友:
amd的电池很重要

网友:
技术分析的很好,受益匪浅。。。图纸不好找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的是什么工作台,这么多线呀,大师呀

网友:
华硕主板没编号 不过楼主你思路清楚一下找到问题,一看就是了老司机 学习啦 哈哈哈

网友:
华硕不怕不开机 就怕 开机的

网友:
这种机器故障真是维修人员的真爱啊

网友:
华硕的图纸不好搞啊!楼主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经验挺足啊

网友:
这个机器 USB 控制器 8脚芯片容易坏 BIOS 坏的多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是比较难修的,楼主,你牛,服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