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R-G150T-B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09):
接修一台海尔TR-G150T-B2故障为不触发,加电时有瞬间大电流,然后归零按开机键无反应。
型号:

拆机量一下待机供电吧,3.3V正常,5V为0不正常啦,看来问题基本确定范围了。PL12电压为3.3V,PL13电压为0V由于没有图就自己这么认为的啦。
待机:

下一步查一下为啥没有这一路供电吧,断电量一下电感对地为短路状态,那就先挑好查的地方查吧,看一下USB口没有损坏的(有时候会遇到损坏的口),再量USB信号对地阻值,哇~~居然没有一条是正常的,4个USB口的8条线,有2条无阻值,有5条短路,一条400多(二级管档)。于是决定换SB,虽然麻烦点但是好在这个机器没有什么其它的问题,算是简单解决了吧。
板号

最后上传备份的BIOS,不知道论坛上有没有,有而要的需要自己下载吧。
809H备份的,25B32不知道为啥变成2个文件了,我装到一个文件夹中压缩了。

25B32

25B16

网友:
这种机我也修过几台,一般都是公共点短或者不出待机的。这种主板水得很,有的还没过保就坏了。

网友:
这种机器的桥问题相对不少       这个换桥后也是要刷BIOS的吧

网友:
先更换桥,在刷bios是么,我现在有个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