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iphone6不开机

楼主(2017-07-09):
苹果iphone6
顾客描述故障: 无法开机
观察外观:USB,充电管,黑触摸,大音频,有面积焊油更换过痕迹

维修过程: 稳压电源触发大电流280-290ma 正常开机电流也不正常,经过用手感温也就是电源,USB有些发热,其他都正常。之后用万能表测量供电路线,发现pp 1.8v对地阻值30多,说明不正常。
通过查点位图,如图
连接了CPU,电源,硬盘,大音频,黑触摸,背光供电芯片,先把易坏的元件一个一个拆。背光供电芯片,大音频,黑触摸,拆下故障依旧,跟着把硬盘给摘了,电源也摘了,所有连接的芯片都拆了,结果一样,基本可以判定是CPU问题!
最后把CPU拆掉测主板阻值恢复正常,测量CPU芯片1.8V供电阻值也只有30多,这时可以确定CPU坏了。把拆掉的元件装回去还给客户。

网友:
有没有更直接的办法确定呢(要40字)

网友:
遇上这种也只有自认倒霉了,干了这么多恐怕还没钱收吧!

网友:
手机零基础,看大神文章学习,求大神推荐入门方式

网友:
修手机就是怕遇到2修,本来简单的事情被他弄的更麻烦

网友:
下载分不够,而且下载的分数是两倍

网友:
修手机是个大趋势吧  电脑是好难做了 学习下

网友:
虽然没得修, 但楼主维修思路值得学学。

网友:
不如直接换主板了,楼主说的1.8是always1.8吗?

网友:
虽然结果不是最终想要的,但过程很重要,维修不易,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