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7-07-09):
三星显示器暗屏,改LED灯条。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上了几张图片就没事了?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
第2张图我怎么没看明白,是LED背光换灯条吗?第3张图动静有点大了

网友:
现在都LED屏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现在LED坏真他妈无语。…。…。…。………。…。………。………。…。……。。……。…。……

网友:
来过,,,,,住持支持发发发发发发发

网友:
看楼主这简单描述是灯条坏了,找不到原装灯条所以改成通用的了吧

网友:
应该是坏了一两个灯珠    可以试试拆掉短接

网友:
高手啊  我还没有改过LED呢  不知道怎么操作 灯管就换过不少

网友:
改了以后效果怎么样呢,能反馈下嘛

网友:
灯珠坏了吧,短接

网友:
那灯条都是配好LED升压条的,通用升压条换上去不行。

网友:
不知为什么 我改的灯条都偏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