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5470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7-07-09):
DELL V5470,板号DAJW8CMB8E1 REV:E,待机3.3V,5V都正常,待机电流为0.006A,按开机按键电流没反应,求助!

网友:
按开关一点细微电流反应都没有?完全没有反应就查开关按键到EC的线路,有反应查EC条件

网友:
PBTN 量了有没有电压  BIOS波形是否正常 南桥是否起震。

网友:
先刷bios试试看 高哦不好就OK了........................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0.0062不触发,把键盘线拔了,电压是0.0046,短接键盘插口29角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