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7

楼主(2017-07-09):
今天收到一台县区发来的笔记本,说是加电不显示,看了下是东芝的老本子 ,第一感觉会不会是大电容。。再一看型号才发现不是,用电流表加电试试看呗,只要能加电就能大概知道问题了,通电一看,1.28,得,先换内存试试吧。咔嚓咔嚓拆开换了内存,结果还是一样。好吧 老老实实得拆机,拆完一看主板,ati得显卡,还封了强力红胶。。。。无语了。用风枪加热了一下,在开机亮了。但封着红胶呢,先不忙轻举妄动,先打电话报价报风险再说。下午在维修吧。

网友:
用不了几天还会返修的吧,现在我们这边显卡坏都不做BGA了,

网友:
动作的要不是显卡要不就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东芝电脑一般都是电容或者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这样吹一下用不了多久就返修了。要把BGA拆下来植球才能用久些。

网友:
说返修的!现在真的难做!这种能坚持3个月就好了!管那么多干嘛!价格根本报不上去!还指望换!?

网友:
这种 ATI 216-0728014 的显卡很容易出问题的,,跟华硕F8S 显卡一样的 这样的电流不开机一般我是先吹一下它的显卡 这种显卡也很容易爆珠的 所以上BGA的时候要小心温度。

网友:
A卡不好高啊,容易爆。。。。。。。。。。。。。。。

网友:
我这里修同行的反正收不了多少钱,保三个月,三个月过了出问题,同行会给客户解释。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显存都爱坏

网友:
显卡特别爱坏的,假焊会返修的吧

网友:
不做BGA返修快,做了都要把风扇排热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