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LA244A显示器 21.5寸暗屏

楼主(2017-07-09):
HPLA244A显示器 21.5寸暗屏
液晶的屏暗屏的情况下会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A:
检测一下灯条坏没  如果灯条没坏那就是升压板问题了

网友:
暗屏问题,可能有高压电路和屏背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灯条坏没  如果灯条没坏那就是升压板问题了

已经好了,驱动板问题,这显示器搞得头大

网友:
暗屏一般是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先看 供电 之后高压 最后灯管

网友:
暗屏还算好                                                               修吧

网友:
有可能,修到好几个都是灯条排线接口松了,建议先改个通用高压条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