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大家近期在下载图纸和BIOS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吗?

楼主(2017-07-09):
下载到一半或一大半的时候不动了!心急啊!

不得不再下载,还是不行,然后就无语了!这样即浪费时间又浪费网站资源啊!

希望站长版主们解决一下!
谢谢啦!

网友:
第五次尝试,三秒下载完!瞬间心情好了很多!
但是第一次不动三五分钟后下载第二次,以此类推,共花了近二十多钟时间

网友:
浏览器问题。。。。我的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换个浏览器   肯定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浏览器   肯定可以的。。。。

不是每次都这样,60%的概率。少数时候秒下完,多数秒下到一半不动了

网友:
我用的UC,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用360浏览器打开网站页面显示都不正常。

网友:
浏览器或者网络的问题,我这边下载没遇到过

网友:
可以用这个软件Internet Download Manager下载。

网友:
没有你说的问题呀

网友:
楼主这事都问?

网友:
我这最近下载正常

网友:
这可能是网络的问题,有时候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您好楼主,您说的情况目前没有发现过。您说的是那个板块,链接发给我测试一下!

网友:
楼主估计是你电脑系统或者浏览器的事情,前段时间遇到过 索性重新安装了系统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