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v1.0开机报警两声,无显示,维修经验

楼主(2017-07-09):
联想主板开机报警两声,无显示,换掉内存,不行,后来拆出主板仔细的把主板看啦个变,也没发现什么明显损坏的,内存插槽旁边也没断线之类的,后来想了想是不主板上的小系统坏了1,之后在网上找啦个BIOS,刷上后,亮啦。

网友:
嗯,BIOS 坏的故障稀奇古怪,遇到机器问题,刷个BIOS是十分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