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开机掉电

楼主(2017-07-09):
联想Z475裸板开机0.26掉电,观察PU6OZ8117)的VIN所接的PR84腐蚀,找个100K接上正常,此时机器待机0.05,亮机正常。PU6OZ8117)是用来产生+1.05V_PCH

网友:
细心还是需要的,可以省去很多的测量时间。

网友:
可以,简单明了。是进水了吧!关键还是细心

网友:
你最好还是上几张图吧,不然不容易加分

网友:
简单明了 就这样收钱了  不过有图片更好些

网友:
写的好简洁 一个电阻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