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联想B345一体机没有声音的故障!坑死人没商量

楼主(2017-07-09):
还要先说说原本的故障,虽然困难,但逐一克服了过来,就是最后的声音,坑了我很久……

机型:B345
板号:LA-8502P REV1.0  独显
配置:针式AMD  215-0804026好像
故障:短路,硬盘接口也烧了。这也算通病了
检修:检测硬盘本身好的。
      主板触发就保护。
      经查,3V 5V供电IC烧,5V上管击穿,一个APL5930烧,内存供电 1.2V供电IC烧
      硬盘接口线烧。

      换了内存和显卡的供电IC,以及5930,开机后,内存供电有了,但CPU供电还没有出来。

      CPU供电IC IR3565A  以及2个驱动IC IR3598

      再订,换了以后,电流终于起来了,发现白屏,屏的电路板主供电IC也烧了。
      再订,换了后,屏终于显示画面了。但不稳定,很快就显示无信号,倒计时黑屏。
      经查,CPU的5相供电里,有一项IC没有换,结果没有输出,但不影响。
      显卡的PU8转换1.0GPU供电只有0.6V左右,原来是分压电阻没有焊好,归位焊好后,OK
      ------------------------------------------ 坑出现了---------------------
      硬盘线重新改制,进系统后,声音没有,声卡设备正常,估计是功放IC坏了。

      声卡就是没有输出,ALC272,5V供电没有了,直接拉过来,还是不行,换了一片声卡,依旧。
      耳麦孔输入正常,但输出连波形都没有。
      声卡连换2片,无果。

      功放IC ALC106,供电正常,但9、10脚静音低电平,强制拉高,触发输出端,也没有滋啦滋啦声,
      喇叭正常的。以为功放IC坏,订了IC,换上去,依旧。

      功放用SL总线和EC相连,静音控制也由EC和触摸板共同完成,不幸的是,触摸排线插错,烧了!
      虽然想到功放IC和EC和触摸板之间有一个SCL SDA的总线,如果排线有问题,可能会导致功放没有输出。
      但也不至于让声卡没有输出吧!

      但事实就是那么出人意料:修好触摸排线,插上触摸排线后,声音神奇的恢复正常了!!

网友:
发错版块了,请楼主帮我移动一下

网友:
这个一体机,前前后后花了近10天的时间,来回订芯片4次,教训深刻。

网友(2017-09-24):
触摸排线在哪里啊   楼主能不能说一下  我这个修好了没有声音

网友(2017-11-13):
修到一台硬盘线短路导致硬盘供电烧毁的机器,修好后测试没有声音,看了楼主的贴子检查触摸排线发现以前客户换过面板玻璃,排线直接断的,接上后触摸能用调整音量后有声音了。谢谢!

网友:
哥   我手里现在有个一体机没声音   声卡IC是ALC663  我换了ALC662还是不行  我想可能是功放IC坏了  型号是个ALC106  喇叭我已经换过了  我没有这个ALC106的PDF图   你知道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和个各脚的电压吗  求告知 谢谢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也是这样,没声音,测了触摸板排线没什么问题,现在不知道那里有问题了,耳机能响

网友(2018-07-24):
感谢老哥的经验 今天修了台板号8501P 也是没声音 参考老哥的思路搞好了 二修机修亮了发现没声音 也是272加106组合 ,发现触摸不能用有灯,参考老哥的思路看到上家换过EC 直接把EC拖一遍锡 装上神奇的开机声音出来了

网友(2020-11-01):
你们修的时候灯条接口第9脚和第10脚是直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