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 不开机

楼主(2017-07-09):
顾客拿手机进来的时候说换过屏幕就不开机了,当时心里暗想,应该是螺丝座拧穿了 跟顾客报价后 就开始动工
拆机 检查 发现A8的右上角的螺丝座有拧伤的痕迹 没多想直接用电烙铁干下,然后就是用我的小伙伴手工刀慢慢刮开第一层,
发现不太严重 断了6根 ,接下来就是飞线的环节,

飞完线后通电,开机电流正常不显示? 奇怪了难道是没飞好?
没办法为了确定是否是飞线问题 从最简单的开始测对地阻植。 最后发现通电源IC的 PMU_TO_PHOTON_ALIVE_CONN无穷大
其中桥接的是一个电感fl2050不知道被谁扣掉了 短接此电感

故障修复,排版好复杂啊! 最后上两张开机图 没密码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故障 到此不开机维修结束

网友:
这板子看上去很新,看来还是它的第一次

网友:
螺丝柱扭断线,新手爱烦的毛病。显微镜下飞线挺快的。

网友:
这技术 必须手工好仔细才能干得了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丰富,手工也不错两下就搞定。

网友:
这个认证是什么情况?好麻烦的样子

网友A:
楼主手工真好  学习一下   还有楼主手工练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工真好  学习一下   还有楼主手工练了多少钱

没就是平时积累的经验与冷静对待

网友B(2017-10-28):
有台6p电流正常,刷机也过了就是不显示,显示升压有关的都搞了还不行,真是要搬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台6p电流正常,刷机也过了就是不显示,显示升压有关的都搞了还不行,真是要搬板了

我之前也遇到一台 显示阻止正常电压正常触发指令都正常最后搬板是GPU坏了

网友:
我维修好机子,打螺丝一般少打一圈,不会使劲的打紧,这么多型号螺丝,记不了。楼主的四路较为清晰,那个电厂多半是拆的时候搞掉料了。

网友:
这个 也是 赚钱大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一台 显示阻止正常电压正常触发指令都正常最后搬板是GPU坏了

gpu坏要换上盖吗,还是直接搬套件就行了?

网友:
2015年接接过不台,活搞定,现在还在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u坏要换上盖吗,还是直接搬套件就行了?

没戏了 是CPU内部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