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B75不上电问题汇总

楼主(2017-08-01):
    最近维修技嘉H61/B75遇到不少不上电的问题,在这里做下汇总。这里我用B75M-D3V为例。

1、技嘉的H61/B75很多CMOS电池没电,会导致不上电或是闪一下就不上电,更换电池就可以。
2、PCH_DPWROK信号没有3.3V,Q41和Q39不好会引起。

3、5VDUAL没有,多数是由于5VDUAL保护电路不好引起的

一般是由于Q74和Q73不好导致的,也有可能是DEPSLP信号不良。
4、-RSMRST信号没有,多数是由Q55和Q54不好引起的。

总结到这里,顺便发个图纸方便研究。

网友A:
可以,啊。可以。学习中了。。。。。。。。。。。。。。。。。。。。。。。。。。。。。。。。。。。。。。。。。。。

网友:
发现多到论坛里转转确实 学习到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可以。学习中了。。。。。。。。。。。。。。。。。。。。。。。。。。。。。。。。。。。。。。 ...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

网友:
看来技嘉这样几年质量还没华硕强了

网友B:
还有技嘉主板IO的12v检测电压不正常也会导致上电保护,和没电池现象一样,要注意区分

网友:
各个三极管提供转换开启的就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技嘉主板IO的12v检测电压不正常也会导致上电保护,和没电池现象一样,要注意区分

这种情况短接绿线可以跑码。我一般是这样判断的

网友:
技嘉这几年质量还没华硕强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处理问题又可以节省时间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供电。信号的 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你经验,需要好好学习新技术

网友:
在迅维网这里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但有的技嘉H61主板没有标元件编号不好找.

网友:
先收藏了  碰到了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了  谢谢楼主了

网友:
正需要 被技嘉断电烦晕了

网友:
不出5VDUAL还有一个很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楼主好像没有说

网友(点评):
可以补充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网友:
在以后维修中不能靠猜测,还得测量各元件工作条件

网友:
现在坏的板子越来越不好修了 感谢楼主分享方法

网友:
先收藏了   现在权限不够  看不见

网友(2017-09-06):
感谢楼主,又学到了一些新知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呀,思路很清晰,给力。

网友:
写的非常好,赞楼主一个,时间太长了无法加分了

网友:
先在的的板子不好修理了   越来越难修理  不学习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祝楼主今年发大财。。。。。。

网友:
CMOS电池没电,电脑不启动,会丢失数据,时间不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技嘉主板IO的12v检测电压不正常也会导致上电保护,和没电池现象一样,要注意区分

会保护的是FM1 FM2的板吧,H61系列的IO检测还没见过保护的

网友:
不上电的比较好修一点   就怕半个小时后重启  然后开机又正常的那种

网友:
很好的总结,楼主很大度,只可惜只能看到几个例子

网友:
pch-dprpwok查哪里 故障现象是什么 没说清楚

网友:
故障3也没有说清楚 写的比较简便,适合大神看,但是大神不一定看啊

网友:
点位图有没有 没有说啊,图文并茂才能有说服力啊

网友:
这个BIOS刚好可以用到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我有个B75M   D3V  风扇转3秒就停了   然后又转3秒  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B75M   D3V  风扇转3秒就停了   然后又转3秒  循环

有CPU供电吗? 其它供电也测下看看再说

网友:
我有个B75M D3V 风扇转3秒就停了 然后又转3秒 循环
有CPU供电吗? 其它供电也测下看看再说
详情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进步了不少。

网友:
B75的主板现在想楼主这样的好帖子很少,鼓励加分

网友:
看了几次,因为我现在正在修这型号的主板。

网友:
修了一个多小时了,安照楼主的思路,现在还没修好

网友:
不过现在思路清晰,我想在看看楼主的贴子,等一下再修修看看,也许能修好。

网友:
总感觉有些大厂的主板现在看到会怕,不是论出货多故障率就相对高,华X,技X现在的主板质量真的好烂。

网友:
老司机了............................

网友:
有块技嘉的没有5VDUAL回去再看看

网友:
我的b75都扔那半年了,也不会修,现在来看看有没有方法修好

网友:
上电的资料有了 楼主能发些H61 B75 H81供电和信号时序吗

网友(2017-12-19):
学习了。感觉现在的板子基本上都是断线呢

网友:
楼主感谢你帮助小白新手总结了那么多知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附件里面的时序不错,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总结的很好,都是一些用的上的知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