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 奇葩

楼主(2017-07-09):
E49A 不触发 EC 供电 EC 复位 LID ACIN BIOS 刷了 BIOS 到EC 链接线 阻止正常 PWRNTN 拉不低 谁遇到过 开关到EC 有垃圾 EC 换过几个
不触发

网友:
按照时序查呗 一步步来 肯定哪里不正常

网友:
不拉低找开机电路吧,换个思路这条路不通了

网友:
重点在查下EC的相关条件吧 应该就是EC 或者条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