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代显示无背光

楼主(2017-07-09):
接同行一台6带,无背光,打开看L1503怎么这么小,原来同行用其他的电感代替,一看就是没有培训过的,L1503是一个升压电感,一头4.2v,一头17-24v不能代替的,我拆了他的替代品,安装新的1503,测试故障依旧,那测阻止都是正常的,u1502也被换过了,我接着拆吧,拆了测.u1502板低阻止,c3脚没有阻止,这是电池直接供电,pp-wcc-main,没阻止显然板低断线,走L1503第二脚直接飞线过来,安装u1502和L1503,测试故障修复。这只是其中的一种维修方法

苹果6无显示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2937-1.html

网友:
可以 多看看论坛还是能学到很到东西的

网友:
点位图是在迅维下载的吗? 看外观是6Plus

网友:
简单明了,兄弟加油 问一下点位图是在迅维网下载的是的话给个网址呗

网友:
楼主牛逼,因该维修了几年了吧,维修思路清晰,快准狠

网友:
手机上小电感随便搞,,大电感千万小心。不能乱来。。

网友:
大电感电压大,瞬间电流也大,如果随便代换,肯定会出问题。楼主理论也是厉害,分析出主板存在断线的情况。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快准狠.楼主挺专业的

网友:
修的666啊,理论功底很扎实

网友:
感觉修手机好难呀,太小了,都是风枪

网友:
这个背光ic有时候会把cpu吹爆了,有时真不想搞

网友:
这样安全吗   不怕短路。。。。。。。。。

网友:
楼主的阻值图是用什么狗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培训过的大神就是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