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B X20i不定时掉电(通病)维修案例

楼主(2017-07-09):
IMB 上到X200 X201 X201I 以上的通病是
1BIOS
2x201i为例的TB芯片37#的限流电阻R415易坏
外地发来档口一个机器IMB  X201i   发现有进水痕迹,先用BAG烤一下板.
故障现象:插电源或者是上电池,有时候可以触发,甚至可以开机,大部分时候是插入电源后连接入交流适配器那个灯只闪一下就掉电了,插入电源后马上按开机键,有时候可以跑到4A,有时候是E3,有时候跑完全部的码后掉电。有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把交流适配器脱离机器久一点(一分钟以上),再插入后,机器可以运行的时候大约有60%的机会是可以跑完全部的码的,如果掉电后马上拨下再插入,可能只跑到E3,甚至就是上面说到的交流灯闪一下就掉电了。(从这个现象你能想到什么问题呢?)按通病先刷一下BIOS还是不行,应该是机器进入到保护状态了,而且,根据IBM电脑的特性,这个保护状态很可能是TB芯片发出的。
       故障再现与初步检测:上可调电源,插电源头,待机电流有时0.013A,有时0.019A,但过几秒种(大约3秒或者更长)只要一跳到0.03XA,机器就马上掉电,3M5M电压消失,待机0.001A,接检测卡(电池接口),插电后马上按开机,可以跑,但无规律掉电,拆机,拆除CMOS电池后,再测,故障一样。找到图纸,用示波器3M5M直流电压,加电瞬间正常时无毛刺,后级也无短。
   故障分析:从有时候可以开机运行来判断,CPU,南北桥等大件应该问题不大,存在的问题可能是虚焊,特别是电源管理芯片虚焊。IBM笔记本有个TB芯片,管理整机的电压开启和反馈监控,因此,可以通过检测TB芯片上相应的信号来判定一下大概的故障范围,看是哪个电压不良或者是TB芯片工作条件不满足引起的保护。
故障排除:撕开主板上的保护膜,找到TB芯片,插电瞬间测芯片上的3M,5M电压反馈脚,正常,查TB芯片的42,45脚,电压正常,
掉电后,VCC3SW正常输出,3PIN为低,16PIN为高,正常,加电瞬间测58脚,正常,掉电后,62,63PIN为低,说明机器确实是已经进入了保护状态,连待机电压也掉了。测芯片59脚为20V,正常。重新插电源时测37脚,
电压10+V开始,慢慢往上升,明显不正常。VINT20经过R415后,进入芯片引脚,测加电时3M上管,有VINT20的20V电压,跑线,R415在板后面的角上, R415在右下角锣丝孔右侧)标识为100,10欧电阻,
测电阻右侧有20V电压,左侧连芯片处电压不足,测电阻,为无穷,10欧电阻损坏,更换一个后,加电,机器正常,故障修复,熟悉的界面出来了,
装机拿自己硬盘放电影测试,怎么温度这么高啊?用手去摸风扇的地方,很热,用有硬件测温度为70度了一看风扇都不转?为什么?想想是不是没有插好风扇?拆机后看是有接上的,用可调电源测试风扇是好的 ,想想为什么会这样的?最初是刷过BIOS ,把原来备份好的BIOS 刷回来再测试风扇转动了,温度也正常了.经测试几个小时都正常 .
整板图片(散热器底座突出个角,注意要垫个纸,不然,工作台上的工具刚好压上,撕掉了主板保护膜后,容易造成人为短路,形成新的故障点。TB芯片
      通过维修后反过来分析,从插入电源后,待机电流先从低保持几秒,再跳到稍高一点就掉电这个现象可以看出,这也是一个异常的现象,正常来说,应该说在插入电源瞬间,会有一个较高的电流,然后才变低,至少也应该是低高低的变化,因为加电瞬间,机器内部的电路由于未受控,特别是单片机,在供电有了后,时钟复位信号还没有正常时,相当于死机状态,消耗的电流会较大,当正常后,电流会回到正常状态。从这一现象,应该来说也可以基本确定是有供电没有到位的原因。维修后,正常时,插入交流适配器,待机电流变化是这样的,插入后,待机电流为0.019A,经过40MS(这一过程相当快,有时候甚至没有这一个部分,而是直接到0.030A),待机电流即变为0.030A,经过4.5秒,电流即掉回到0.019A!
另外,此机与老机器不一样,待机的时候只有3M和5M了,没有1.5M和1.8M等等
记得了 IBM 上到X200 X201 X201I 以上的通病是1是BIOS坏2是x201i为例的TB芯片37#的限流电阻R415易坏
维修案例,不需要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