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7-09):
没配件发货还得浪费邮费。干脆自己接一下好了。
手机
一般都是低电平触发按键 测量一下没错就是接地触发信号。 分析一共4根线。 开机线。音量加。音量减。 接地线。
手机

网友:
我以为楼主要补排线,原来是直接从座子飞线到按键

网友:
这种还是直接换了好,十在没办法再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