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ONY MBX-247 亮机频繁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09):
接一SONY 板号 MBX-247 机器,故障:亮机后,不定时频繁掉电重启。

拆机后用示波器测量.PL11 发现异常的波形

对比PL10 波形.

那么问题,肯定出现在CPU 供电PL11相关电路上

仔细观察,发现CPU供电芯片背后有极轻微腐蚀现象.

发现PR136 应为10K ,实测阻值极大。更换后,再次测量PL11 波形完美,机器测试OK!

网友A:
维修的 眼睛亮一点还是有肉吃的 ......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啊,可惜不会用呢

网友:
电阻变质了吗?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还是懂用示波器的维修比较方便,对于一些掉电的 好测

网友:
还是懂示波器维修比较好,对于一些掉电的好修一些,等等

网友:
有示波器修东西看波形很直观   还有观察很重要

网友:
有图没什么用  看不懂  还是要 多啊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的 眼睛亮一点还是有肉吃的 ......

这个还有示波器辅助维修分析的

网友:
这修机的节奏感十足啊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可以测波形,维修起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