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后判死刑的机器 小米note2

楼主(2017-07-09):
用户送修小米note2. 售后让换主板。 其他手机店都修不好。 我先试加电试试 小电流松手归零。怀疑谁刷机没刷成功。我在刷一次 刷机后开机了呵呵。 高兴的太早了。没一会这机器又死机了。又没系统了。怀疑字库问题。 拆机看主板变形。 干字库。 切割机切屏蔽。 植锡 清理焊盘。 从装字库 装好 刷机 一切正常。 正常了我先用它玩会游戏

网友:
楼主只是重装了一下字库,还是写了资料。另外问一下这万能植锡网好用不

网友:
这切什么呀,这么大把..

网友A:
收多少米这机器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收多少米这机器修好?????????????????????????????

200元   辛苦钱,钱不好挣呀,怒路

网友:
高手啊...................向你学习........................

网友:
高手                      重新换的字库还是旧字库植株了

网友:
这是小米note2???难以置信还在用emmc

网友:
重装一下就好了         赚///////////////////////////////

网友:
拆屏蔽罩用这个,楼主好暴力啊。

网友:
准备去            实地看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元   辛苦钱,钱不好挣呀,怒路

厉害了 这机器 200 还有人修啊啊

网友:
这机器 还能收200.还值得修吗?。。。。。。。。。。

网友:
手机的芯片比电脑的好植株多了!!

网友:
楼主这个锯片是多大的?我切中框也想弄个这个切

网友:
我的红米note也是问题很多!老常黑屏的!这小米的质量太差啦!!!!!!!

网友:
看来用手机可能是学生党  这手机卖掉都不值2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