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AD5 外放无声音,提示耳机模式维修

楼主(2017-07-09):
 机器型号:苹果IPAD5

故障现象:外放无声音,声量可调 ,显示耳机模式,接耳机有声音,但全是破音,听不清楚!
维修过程:
       机检测嗽叭正常,声音不正常基本判断为音频IC出问题。显示耳机模式有可能是耳机接口引起的,有没有耳机始终处于插入状态,也有可能是音频电路问题 。正好手上有一个MINI1料板,音频芯片一个型号。U1700便是音频IC,附近没有其他芯片,拆焊比较放心,没有做隔热。
       芯片换好后,开机后外放还是无声音,插入耳机,这时已经能清 晰的听到音乐了。取下耳机排线,外放正常了,接上排线又没声了! 原来是耳机接口坏了引起的。有可能是耳机口污渍或受潮,于是先用酒精泡了几小时,再吹干。结果还是不行。果断订了两根排线,换上正常修复。

网友:
断线是进水了吗 ?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A:
mini可以扩容吗,用什么工具可以扩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ni可以扩容吗,用什么工具可以扩容啊

用硬盘测试架啊,手机平板都能扩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