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tft27w90ps1 e2752v 亮下灭

楼主(2017-07-09):
如题,换了灯条没好,去保护不行,最后换电源板ok。

网友:
你也修的够累的  换这么多

网友A:
不判断好故障位置,先换了灯条,这也是够麻烦的了。、、

网友B:
LED的好像不能去保护吧,另外这个机器故障是闪黑,换了电源板可以修好吗?

网友:
还是没搞清楚故障部位在那,结果饶了一大圈就是最省事的地方坏了,楼主太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的好像不能去保护吧,另外这个机器故障是闪黑,换了电源板可以修好吗?

这个机器可以去保护,芯片第14脚接地就是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判断好故障位置,先换了灯条,这也是够麻烦的了。、、

就是说顺序错了 应该先换升压板测试 不行在换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