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usb不能用

楼主(2017-07-09):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台机主机,说USB接口只有前面两个能用,后面都不能用,拿到别家修了,修不好。我看了是华擎FM2A58M-VG3+ ,能正常开机,而且容易死机,后面USB插键盘 “我用的是发光键盘)键盘亮,排除了供电问题,我就想刷一个BIOS试试,于是我就关机拆下BIOS ,先备份BIOS,然后在华擎官网下载一个BIOS ,然后烧录成功,插上主板,一试,没有一点效果,判断错误,于是想到 USB是由于南桥控制的,就拆下主板 加焊南桥,加焊完成后,USB键盘彻底不亮了,汗!于是拿起万用表量USB电源电压,3.436v,几个USB供电都是一组的,一个样,量主板到面板的USB供电,5.108v,正常,于是就飞线到另外一组上面,供电自然是一样了,于是拿去插上显卡,键盘鼠标,再开机,键盘亮了,也能用了,关机插上硬盘开机,一切正常,维修完毕。由于开始USB时能用时不能用,键盘亮,就没有怀疑电压不足导致的错误,走了弯路,下次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