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ONY MBX-224 断线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09):
一台SONY 板号MBX-224 笔记本按开机键无反映,拆机没发现进水腐蚀,3,5V无,3,5V 芯片SN0608098 6脚19V正常,7脚线性5V正常 4脚3V 14脚27脚无,这个机器3,5V应该是开机后才出来先有线性电压供待机电路,而电源开关上有3V,按开关也能跳变说明IO可能工作不正常

网友:
检查IO的工作条件,供电3.3正常,85脚ECRST# 3.3正常,101脚 ACIN_EC 3V正常,99脚LIDIN# 3V正常,用示波器测77脚79脚时钟正常,26脚PWRBTN# 0V 按电源开关始终0V,上面IO确实没工作

网友:
测U23 EC    B IOS 8脚供电3V正常,用示波器测BIOS没有波形,刷BIOS依然没有波形,注意待机只检查EC bios  南桥bios要开机后才读取不影响开机,难道IO坏了,准备定IO

网友:
最后再检查下bios芯片跟IO连接看会不会有问题,这一查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查到问题了,u23  1脚片选端MEMCS_MB#跟IO 90脚SPI_ROM_CS# 不通,图纸上有个U3或门,实际上通过0欧电阻直接相连,测量0欧电阻正常,应该是电路板断线,在IO 背面飞跟线到bios芯片,再试故障排除,OK报价

网友:
进水机             就是坑

网友:
没进过水,没有腐蚀,没有人认真看。

网友:
这个板子,遇到过很多断线的,触摸板下面还很容易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