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B470 通病修完没好 蒙圈子了

楼主(2017-07-09):
    晚上接到同行一台B470   同行描述客户放很久了  不开机了   插电试下电流0.089A   和同行说这款机器主板问题,有可能烧cpu ,客户说很久不开机未必是真的,同行说修修看吧  这客户好说话  价钱好说,同行走后  拆机裸板电流依旧0.089A   大家都懂得  直接拆铁壳上管去了   拆第二的时候  打管子阻值 GS通的,个人习惯B470 V470之类机器 铁壳子全换免得返修麻烦,全换完之后 ,按开关触发  电流0.256A 测下还是没有CPU供电,见鬼了以往换了管子就好的,管子没焊好么  风枪从新焊接了3个上管  依旧,换个主芯片依旧,纳尼有点不对,看看其他供电吧  打下内存供电1.5V 正常  随便打下电感PL4801 没电压  打开图纸看下 15脚 EN  触发之后没电压  继续往前找 1.05vtt_pwrgd  是pu4501的 PG信号, 测下PL4501电感没电压    3脚开runpwrok启依然没电压,继续查runpwrok  是PU4601的 PG信号   测下PL4601电感1.5v电压正常,怎么回事呢  芯片问题吗  直接换个芯片  依旧没有PG信号runpwrok,再怎么搜索runpwrok信号就去这几个地方  既然是上拉经过10K电阻  直接去掉电阻直连试试  按开关触发  直接后后面几个电压全出来了  依然没有cpu供电  简单测下NCP6131工作条件  感觉没问题,还是哪里不对  直连断开  把10K上拉电阻装上 在此纠结了一个多小时,实在没有办法 继续测板子其他供电  测到PL4701的时候发现没电压 再看下图纸PG信号也是runpwrok  奇怪我怎么全图搜索RUNPWROK的时候没有收到这里呢   疑惑,但是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   应该是PU4701电压没产生  芯片内部拉低了runpwrok信号,查pu4701条件SHDN开启2.2v  看图纸经过一个管子转换过来的 PQ4701 再仔细看P管 触发测试G集3v  是SLP_S3#过来的  再测S集3.3v  D集2.2v肯定不对了 P管 控制集3v 应该不导通 管子坏了  料板找个管子换上  不好找啊   B590料板找个大个头的 管子换好   直接装cpu  内存了  信心十足,直接触发亮机  进系统cpu应该没烧坏   反复测试OK ,这种机器通病修多了  一下遇到电路问题  反而有点陌生,被自己饶了好几圈才出来,还是比较疑惑为什么我搜runpwrok的时候 没有搜到PU4701这里  如果搜到 估计早修好了

网友A:
B470 爱烧U。。和楼主一样 开机不显的机子都跟客户说明一下,以免以后扯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470 爱烧U。。和楼主一样 开机不显的机子都跟客户说明一下,以免以后扯皮

还是先打个预防针   不然搞好了  客户不修 可就不美丽了  票子飞了

网友C:
这机器 确实 更多的是U供电 其他线路故障不多见

网友D:
今天也修到这个一样的机子 不过是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 确实 更多的是U供电 其他线路故障不多见

天天修U供电   线路出问题   还真有点陌生。。。 一下转不过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今天也修到这个一样的机子 不过是大短

送钱的机器    只是烧U  有点尴尬   现在很多客户修主板  再换U  就不修了

网友E:
手上也有一台!铁壳换上去用不了多久就短路了!郁闷!

网友:
学习一下加加分学习一下加加分学习一下加加分学习一下加加分学习一下加加分学习一下加加分学习一下加加分学习一下加加分

句容诚信电脑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F:
学习了 。 缺分啊  现在能买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 缺分啊  现在能买分吗

应该可以   一直都可以充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上也有一台!铁壳换上去用不了多久就短路了!郁闷!

这样的  换上去就短路的    我建议你  换主芯片   驱动芯片   上管      3个一起换      不要一个一个换    换上去又烧

网友G:
我这边还有一台呢,放了几个月了,都修不好

网友:
下载分不够,而且下载的分数是两倍

网友H:
这几天接到同行的板子,都是被人修过的铁管  都不想弄,     铁下管可以改普通MOS管吗?

网友:
一般小铁壳坏了  CPU供电芯片也会坏

网友I:
这机换了铁管跟供电后,上电到0.2 几的有几次还要把6131也换了,还有一次奇葩的是要上低电压的内存才显,上标压就是0.2几。

网友J:
p管的开启上面是PWR_1D8V_RUN_EN 不是1.8v?怎么说是3v

网友B:
引用 网友J:
p管的开启上面是PWR_1D8V_RUN_EN 不是1.8v?怎么说是3v

对  信号是PWR_1D8V_RUN_EN,意思是1.8v电压开启,但是你往前看这个信号是PM_SLP_S3#过PR4709改名的,PM_SLP_S3#信号是3.3v对吧   所以当时3v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对  信号是PWR_1D8V_RUN_EN,意思是1.8v电压开启,但是你往前看这个信号是PM_SLP_S3#过PR4709改名的,PM_ ...

PWR_1D8V_RUN_EN 也就是说,实际测量是3.3v,对吗

网友K:
辣鸡机器,修过好几台  忘记提前给客户说CPU的事,板子好了 CPU也挂,客户不修。白干活

网友:
看不到图,看完文字有点头大,思路什么的都没了

网友L:
这机器CPU电压  短路  喜欢烧CPU)

网友M:
CPU   +CPU供电坏,修下来几百块,客户不修了。

网友N:
B470  V470 都是联想的神机!!!

网友O:
这台机确实修了蛮多的,CPU也容易坏

网友:
这个机子坏了上管,不坏CPU的好少

网友:
现在B470 460的机器如果烧铁壳。碰到几台都会把CPU烧了

网友:
B470CPU供电的铁壳爱烧,而且很多时候连CPU也烧坏。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我这边还有一台呢,放了几个月了,都修不好

你机器什么问题啊??也是的开机啊,还是什么问题啊,照楼主的思路走一个啊

网友:
运气这么好      CPU没有烧

网友:
我最烦这个东子

网友:
虾皮油烧了 ................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用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PWR_1D8V_RUN_EN 也就是说,实际测量是3.3v,对吗

对呀   SLP_S3# 过个电阻 改名的   肯定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边还有一台呢,放了几个月了,都修不好

什么问题呀    是cpu供电短路吗   这机器相对来说  还算好修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几天接到同行的板子,都是被人修过的铁管  都不想弄,     铁下管可以改普通MOS管吗?

上管   下管都可以改成普通管子的     看别人改过,我都是换原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机换了铁管跟供电后,上电到0.2 几的有几次还要把6131也换了,还有一次奇葩的是要上低电压的内存才显,上 ...

这机器大家应该都修的很多    我记得修过一次  死活不出集显供电的    是按论坛以为高手的办法    拉一个电压过去   还真显示  也没返修   真是大神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P:
你机器什么问题啊??也是的开机啊,还是什么问题啊,照楼主的思路走一个啊

也是通病,但CPU供电修出来了,不跑码!

网友:
建议你换主芯片,驱动芯片,上下MOS管 一起换 ,不要一个一个换!

网友P:
引用 网友G:
也是通病,但CPU供电修出来了,不跑码!

按照时序跑一遍不就可以了吗,我有个屏是暗屏,电池不暗屏,但是插适配器就暗屏,所有条件都正常,这才叫坑爹

网友:
送钱的机器    只是烧U  有点尴尬   现在很多客户修主板  再换U  就不修了

网友:
的确是挺绕的,。。。。。应该还算是比较好修吧

网友:
昨天还修一个是桥问题的,电流0.2,,,,铁管没短路也不烫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一台,就那个乌龟壳容易烧坏

网友:
这机器是容易烧CPU事先要说清楚,碰到不好说话的就白劳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P:
按照时序跑一遍不就可以了吗,我有个屏是暗屏,电池不暗屏,但是插适配器就暗屏,所有条件都正常,这才叫 ...

有那么简单早就修好了,你这暗屏的看看可能是屏码片的问题!

网友:
感觉有铁管子就要换。。。。。。。。。。。。。。。。。。

网友:
很多同时CPU也烧掉,这也算通病,,,,

网友:
修得有条有理。。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辣鸡机器,修过好几台  忘记提前给客户说CPU的事,板子好了 CPU也挂,客户不修。白干活

这机器板子修好  烧cpu的太多了   看着C壳标签i5 发憷啊    别说i5   很多客户 修板加换U   换个i3 都不修了  大家应该都有白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机器CPU电压  短路  喜欢烧CPU)

这机器十台短路的 起码烧4台    就算能亮机也是 花屏   不定时蓝屏   打驱动黑屏不显,有次遇到一个 cpu烧出问题 不定时蓝屏   有时候一天都不蓝   主板我都换了  才发现cpu问题   蛋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CPU   +CPU供电坏,修下来几百块,客户不修了。

现在i3CPU还便宜点    我一般都备几个B系列双核的  反正便宜    烧了i3 i5  不愿意出钱  直接让他换双核   一样用 ,总不能白修主板啊   浪费感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 确实 更多的是U供电 其他线路故障不多见

几乎修不到其他线路    所以修起来才转这么大弯  修了2个多小时    一开始换完cpu供电管子  芯片  就蒙了,根本没想到缺其他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N:
B470  V470 都是联想的神机!!!

我们做维修的  还是希望多出来这么多经典的机器啊    全靠这些机器赚钱啦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台机确实修了蛮多的,CPU也容易坏

其实多了也麻烦   我这里做同行的   麻痹  烧了cpu   不好搞   同行磨磨唧唧的     很多次白修  看到高点的cpu都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Q:
碰过几次CPU烧坏客户不愿意修的

  大家应该都遇到过   修好了主板  烧了U  客户不修了的   , 以前成本太高了   现在i3  100多 还算可以,双核更划算了  30 40

网友:
这机器就是烧U  烧鸡打法

网友:
建议楼主在搜信号的时候用复制粘贴,这样就不会搜不到。

网友R:
这机器修的最多的是乌龟壳,别的很少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那么简单早就修好了,你这暗屏的看看可能是屏码片的问题!

屏是好的,LED屏,供电条件都是好的,都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暗屏,

单独用电池开机,不暗屏,,插上充电器就暗屏,测条件都正常,开启电压都正常,是不是很怪,,,,,,,,

网友:
学习一下加加分学习一下加加分学习一下加加分学习一下加加分学习一下加加分学习一下加加分学习一下加加分学习一下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机器修的最多的是乌龟壳,别的很少修到

是啊  这机器几乎都是CPU供电,  这种线路问题  很少修,以前还修过一次  也是一个P管坏的电路  好像是19v过一个P管  控制3v  5v转换电路的   也是那个P管坏了   其他没怎么修过

网友:
这些铁壳子最难焊了。又看不清楚地下。。有时装上去。一插电又烧。。

网友:
有些换成普通的管子,管子很烫,容易再次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打个预防针   不然搞好了  客户不修 可就不美丽了  票子飞了

就算  说了    也经常被放飞机    浪费时间

网友S:
有时 没转个过来    转牛角尖了

网友:
我这有个B470 的是,不出集显供电,不知咋搞了,芯片  管子都换过了

网友:
我也有同样一块板子,没搞出来,最后放弃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爱坏铁皮管的上官,有时候CPU也会坏,成本挺高的

网友:
这个机器 喜欢烧CPU   我修这机器 烧了好多U 了

网友:
还有就是3v 和5V 供电芯片的13脚两个电阻坏的多

网友:
其它电路 还真是几乎没碰到过。。。。

网友:
又学到了一手    谢谢qwq1111111

网友:
手上现在也有一台V470C通电电流0.3几,待机芯片51123发烫,测量供电,线性,EN等都正常,换过芯片不行,当时没想到铁壳管的问题,看了楼主这篇贴之后才想起通病问题,谢谢楼主了

网友:
我这边也有一台,也是不出U供电 可惜不是一样

网友T:
反推思路值得借鉴,我运气比较好我遇到的B470都是大短的,哈哈

网友U:
有些信号 别纠结 修好就行哈 我也碰到过很多信号不明白 的 结果都是糊尔湖涂修好

网友:
还好U是好的,,要不全还是不好赚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啊   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有时 没转个过来    转牛角尖了

一个人修机    容易一条路走到黑    还是多和兄弟们讨论下比较好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网友:
引用 网友V:
碰到几台不是CPU烧坏,就是烧穿板子,这板看到心烦

烧的太严重了   主板PCB直接没了     我一般都是料板搞个铜箔过来然后绿油    说的容易操作起来  不好搞   烧烂了板子看着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W:
PU4701是低电平开启吗?不是高电平开启的吗?

我只是看到图纸   开启是受一个P管 PQ4701控制,然后 控制集是  SLP信号 3v   我认为管子就是截止  然后1脚就正常,其实我换了管子电流跑起来以后  没有实际测试1脚具体电压   搞了2小时才好    电流起来了 兴奋,没骨折看电压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U:
有些信号 别纠结 修好就行哈 我也碰到过很多信号不明白 的 结果都是糊尔湖涂修好

是的  有些想象修好就行了   越往深层研究   反而也不明白,我自己就是这样  毕竟电路基础没有那么精通  修好了 我就测试   交机,太刨根问底了 自己更迷惑,又一次一个机器显卡喜欢  我测信号 直接不知道怎么修了
研究来 研究去 到处跑信号,最后加焊显卡直接好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   就是显卡虚焊导致的

网友X:
厉害了我的哥,修好了不容易呀,赚点零花钱

网友:
太牛 了 技术   这机器 爱烧 CUP

网友:
一般B470都是铁壳烧坏,NCP5911,CPU 也会坏的,都修过好多台了1

网友:
这个机器  hen少碰到这样的问题 一般都是小龟壳短路   和CPU 烧的    像这样修起来  只能膜拜成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厉害了我的哥,修好了不容易呀,赚点零花钱

是啊   现在机器收不起价啊   我这个给同行修的   要是烧了cpu    估计都搞不成了  白忙活

网友:
引用 网友Y:
有时候这样的机器修好,u坏结果还是不好报价、

烧了CPU 客气点的还好  不客气的 直接说你黑他   不要这样搞 之类的,这种机器 我一般都让客户把自己cpu带走   和他说有可能 烧cpu    我修好主板用我自己cpu测试    他来了如果装他cpu不显示就是cpu坏了  到时候再说换U的事

网友Z:
,,曾经我和也你一样,修完通病,就懵了,,,哈哈,,看贴帮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打个预防针   不然搞好了  客户不修 可就不美丽了  票子飞了

嗯,见过,不提前报好,坏了还要我们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送钱的机器    只是烧U  有点尴尬   现在很多客户修主板  再换U  就不修了

不修就想法子换板啊,换南桥啊,,,,,,,,,不然白修了这么久,工本费不要钱啊,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辣鸡机器,修过好几台  忘记提前给客户说CPU的事,板子好了 CPU也挂,客户不修。白干活

经常干这种事,而且还是同行拿来的多,大头都同行拿了,,再报个CPU ,,谁还敢修啊

网友AA:
很久没用的电脑,问题就比较多,你这个机器居然坏了2个地方,6721那玩意,不好换,有很多次,换上测量都是OK的,通电瞬间就烧了,都找不到问题

网友AB:
这个修的太多了,CPU确实烧的多,不过CPU的铁壳MOS管坏一个,把它取了,1厢供电还是能点亮的,可以顺便看下CPU是不是好的 ,建议把小驱动芯片和坏的MOS管一起换了,换完了要用示波器看下是不是每厢供电都工作了的

网友:
楼主倒霉啊!不过技术牛!这种机器我们都换铁皮MOS和CPU的!呵呵

网友:
这个管子应该好找的啊,只要沟道一样就可以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明明有这个信号确搜不出来,查了好久才偶然看到,郁闷

网友:
今天也是这机器,集显供电铁皮管坏了,拆了电流跳变正常,不过没亮,等元件装上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上也有一台!铁壳换上去用不了多久就短路了!郁闷!

对我以前也遇到过,就是换驱动管

网友:
这机器头疼的要死,尤其是哪个铁壳。。

网友:
有条有理,必须得加分哟,机器修得不怎么多.贴子先收藏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大家应该都修的很多    我记得修过一次  死活不出集显供电的    是按论坛以为高手的办法     ...

拉哪个电压,拉什么位置,请告诉我下,万分感谢

网友AD:
B470爱烧U???我的B470开机有声音,屏幕不亮正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看到图纸   开启是受一个P管 PQ4701控制,然后 控制集是  SLP信号 3v   我认为管子就是截止   ...

哦,那这事情我是有点没搞明白,还是要谢谢你了

网友:
这维修也算没谁了,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D:
B470爱烧U???我的B470开机有声音,屏幕不亮正是什么问题

首先看看是不是暗屏呀    ,外接显示器测试下, 有进系统声音   查显示这一块

网友AE:
有些图纸就是坑爹,直接输入信号名称搜不出来,有信号中间要隔开一个空格才能搜出来,比如:“runpwrok”搜不出来,“run pwrok”反而搜出来了。

网友:
这机子,烧上管,驱动芯片,CPU,我修到的都是这些,每次都改小MOS管

网友:
好贴必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我也还有台,修的没脾气的正在苦苦挣扎。。。。

  烧了铁壳子   大不了  主芯片 驱动芯片   管子一起换新的   会有惊喜 ,不妨尝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T:
反推思路值得借鉴,我运气比较好我遇到的B470都是大短的,哈哈

兄弟你运气比较好, 其实我遇到的 10台  9台都是换管子就好了   这种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U:
有些信号 别纠结 修好就行哈 我也碰到过很多信号不明白 的 结果都是糊尔湖涂修好

是啊   有些信号还是别纠结  不同的机器   就算是同意的问题  也会有不同的故障现象  电流不同等等   往难了说挺复杂的   还是要看我们耐心观察 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有点怕铁壳的机器,CPU也烧的多,很多客户都不会修了

是啊   烧了cpu    修主板加 换cpu钱, 就算你cpu不赚钱  一个i3 现在也150     很多客户接受不了   容易白忙一场空

网友:
引用 网友Z:
,,曾经我和也你一样,修完通病,就懵了,,,哈哈,,看贴帮你加分了

  这机器真是很少遇到    除了cpu供电附近  之外的问题    容易蒙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到几个铁壳烧了CPU也直接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很久没用的电脑,问题就比较多,你这个机器居然坏了2个地方,6721那玩意,不好换,有很多次,换上测量都是O ...

换上去阻值对   通电再烧的 ,建议  主芯片  驱动芯片  上管  同时换新的,不然换一个  又烧了   难判断,容易被绕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个修的太多了,CPU确实烧的多,不过CPU的铁壳MOS管坏一个,把它取了,1厢供电还是能点亮的,可以顺便看下 ...

一般换完就亮机了     不亮的实属不多    亮机了 基本都进系统测试cpu是否花屏 蓝屏了,没有像这位兄弟那么细心   用示波器看下供电情况  要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拉哪个电压,拉什么位置,请告诉我下,万分感谢

我刚去找了帖子   没找到    我印象中是1v     直接从cpu座子后面那个三角形铁架右边取的电压  好像是1.05v,直接拉到下管D集   把上下管子都取了,你好好找找   那位大神发的帖子  很厉害的    我照猫画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有些图纸就是坑爹,直接输入信号名称搜不出来,有信号中间要隔开一个空格才能搜出来,比如:“runpwrok”搜 ...

  有些图纸信号给你写错   根本搜不到    相信大家可能都遇到过    很多图纸比较蛋疼的    醉了

网友AH:
联想B470这个机器给我们创收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联想B470这个机器给我们创收不少

  B460  470全系列都是创收神机啊     没有这款机器我们要少赚很多钱的

网友AI:
B470没烧U 就是好事啊烧了U客户不修就白忙活了

网友:
铁壳易坏,用小上管代改完美!这机基本能修好,刚开始修的时候没经验,烧铁壳CPU也容易坏!

网友AJ:
这机器更多的是U供电 其他线路故障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I:
B470没烧U 就是好事啊烧了U客户不修就白忙活了

  看到大短   待机电流过大的    眼睛不觉的往C壳右下角看  看见i5 就发憷,i3很多时候客户也是不愿意换的   蛋疼啊   修主板收钱,就算cpu不赚钱   很多客户也是不愿意修的,  现在双核便宜  30  40 不妨备2片  应付小气的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J:
这机器更多的是U供电 其他线路故障不多见

确实   估计100台问题机器,也就10个是除cpu供电之外的问题, 其他问题真的很少见

网友AK:
V470这个机型我接了都先报CPU可能会坏的,在修主板,我修过的来说只要电流在0.9左右 70%会坏CPU,z

网友:
引用 网友AK:
V470这个机型我接了都先报CPU可能会坏的,在修主板,我修过的来说只要电流在0.9左右 70%会坏CPU,z

是啊   这种机器   插电看见 大电流  或者待机偏大  最好先和客户说一下    不然很容易白修  赚不到钱的    就算亮机也会和客户说   以后使用蓝屏可能是这次烧cpu导致的  要换cpu   这样比较好

网友:
应该是PU4701电压没产生  芯片内部拉低了runpwrok信号,查pu4701条件SHDN

网友:
这机换了铁管跟供电后, 还要把6131也换了

网友AL:
我之前有修过修好了之后蓝屏不进系统   换硬盘换系统  最后换主板    换了还是蓝屏  当时就蒙蔽了 最后换CPU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M:
这个机器 现在手上也有一台 待机0.0389  可想而知 是有电压提前出来了  当着客户的面 客户说要走 我说你先 ...

你是用普通管子飞线   还是用原装铁壳那种,  最好好好搞一下散热问题   不然容易返修,这种烧的不像样的   客户当面看到了   直接报换板  就说主板烧的太厉害    不愿意换板在考虑维修

网友:
联想这几款机器就是为维修人员赚钱的,CPU没烧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L:
我之前有修过修好了之后蓝屏不进系统   换硬盘换系统  最后换主板    换了还是蓝屏  当时就蒙蔽了 最后换CP ...

我也遇到过  修好了  然后客户回去说会蓝屏  我自己测试一天也没事  就给他了    他还是说会蓝屏   不定时的  有时候一天也不蓝,没办法  我给他换个其他客户来修的主板兑换了一下  结果还是蓝屏,最后我才想到cpu  换了cpu才搞定

网友AM: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普通管子飞线   还是用原装铁壳那种,  最好好好搞一下散热问题   不然容易返修,这种烧的不像样的 ...

我还是用王八壳的上管是翻过来的 容易返修??那用别的管子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B470 爱烧U。。和楼主一样 开机不显的机子都跟客户说明一下,以免以后扯皮

有些客户还好说,很多客户以为你坑他  说cpu坏,更有些同行会这样  太扯皮了    这机器确实不好搞

网友AN:
这个机型,容易出现触摸按键左边有一颗电容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M:
我还是用王八壳的上管是翻过来的 容易返修??那用别的管子可以、?

如果用原来的铁壳子  就一坨锡直接把壳子焊在主板原来那里    中间2脚飞线起来就可以,一坨锡散热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N:
这个机型,容易出现触摸按键左边有一颗电容坏。。

这位兄弟也是很有心得啊    大家都这样交流   再难修的机器 也变得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修好了  然后客户回去说会蓝屏  我自己测试一天也没事  就给他了    他还是说会蓝屏   不 ...

唉  可别说了   还好价钱报得高       你都想不到换好主板后还是蓝屏时  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网友:
厉害, 学习到了。  评论比帖子学到的东西都多

网友:
这就是通病修多了,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懵了,哈哈 ,有同感

网友:
楼主技术好,思路很清晰,要是我遇到这么费神的本本早就不修了

网友AO:
CPU 供电出问题 就烧U  我一般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O:
CPU 供电出问题 就烧U  我一般就不修了

不修就没钱收啊   现在维修难做呀     想方设法把钱赚到手才是目的

网友AM: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原来的铁壳子  就一坨锡直接把壳子焊在主板原来那里    中间2脚飞线起来就可以,一坨锡散热足够了

没有 这个王八壳 的外壳就是D级公共点19V啦 我不敢焊 怕焊了会短了 如果要焊的话 要焊在铜板上 可是表面的铁壳已经是19V的电 了 除非你把铜板两边割断 再焊差不多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值得学习 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M:
没有 这个王八壳 的外壳就是D级公共点19V啦 我不敢焊 怕焊了会短了 如果要焊的话 要焊在铜板上 可是表面 ...

确实不好搞   ,还不如改普通的上管 好搞一点

网友AP:
楼主技太不错,呵呵,机子 是通病的多了,遇到别的问题有点蒙了。

网友AQ:
   最不喜欢修这款机子了  遇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
     垃圾的机器  爱大短路  爱烧CPU

网友AR:
很多修好了,,CPU集成显卡不行,要禁用才行

网友AS:
铁壳MOS是很容易短路,我现在都是找普通的N管代换,飞线改一下,这样返修率降低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P:
楼主技太不错,呵呵,机子 是通病的多了,遇到别的问题有点蒙了。

  天天修通病    遇到点电路问题   直接懵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Q:
最不喜欢修这款机子了  遇到过好几次了

这机器的感觉   真是又爱又恨啊    哈哈   不过还是希望多来几台  刺激刺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R:
很多修好了,,CPU集成显卡不行,要禁用才行

这机器cpu集成显卡不行   禁用了  独显驱动也打不上吧   一定要换cpu,  集成的就更不好搞  分辨率上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S:
铁壳MOS是很容易短路,我现在都是找普通的N管代换,飞线改一下,这样返修率降低了很多。

修这款机器  我一直换原装的管子,没有代换过   不知道代换返修是不是低很多

网友:
论坛上有 可以移魂大法的

网友:
信号是PWR_1D8V_RUN_EN是1.8v开启电压,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 以来直接报CPU 主板坏  愿意修就修  CPU没坏 就赚一笔

网友:
楼主原理不错,,,这种乌龟一换就好,,这些机器很少出现别的问题。

网友:
好经验记下了,下次遇到心中有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好搞   ,还不如改普通的上管 好搞一点

刚刚拿走了 钱已经收到了 我跟他说 如果真的坏了 再来换板

网友AT:
楼主被图纸忽悠了半天,真可恶!

网友:
这机器铁壳容易烧,也容易把主板烧个洞,,,,基本上铁壳一烧,cpu就挂了,,

网友:
往往修到这种机器,有的时候按照通病来修,能把自己绕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T:
楼主被图纸忽悠了半天,真可恶!

习惯了用那个阅读器    以前没遇到这样的情况,这次被它转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p管的开启上面是PWR_1D8V_RUN_EN 不是1.8v?怎么说是3v

不要看着信号写1.8v 他就是1.8v ,要看谁发出来的   或者哪个信号转换过来的,pwr_1D8V_run_en   这是1.8v开启信号  并不是1.8v,这信号是SLP_S3#过电阻改名的    所以是3.3v

网友:
简单粗暴,不过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了。。。。。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值得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
遇到过多台 都是换了管子后发现U也是坏的  具体现象就是开机蓝屏 或者是点不亮   换U就好

网友:
楼主细心,经验好,一看就知道问题所在,就是不一样

网友:
我一看到论坛里面有些人一维修个机器就说送钱之类的话就不爽,那种人一看肯定也不是什么专业搞维修的,我们给客户维修机器,收取适当合理费用,我认为是理所当然,付出劳动就是要有收获。因为我就是做维修的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这种都修的出来。 学习了!

网友:
这款机器建议修板前还是先测试U是不是好的,最起码先点亮U再去修板好一点

网友:
CPU没烧   不幸中的            万幸

网友:
lenovo 的机子还是好修的,有图纸有资料不像华硕的,

网友:
碰到的基本上 CPU  都坏了,,  LZ  这个还是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
搜RUNPWROK为什么没搜到PU4701这个芯片?是自己大意没搜完还是大意看漏了,不然这机器修起来就节省不少时间了。

网友:
通病修多了,有点故障反而容易遗漏测试点

网友:
厉害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学习了

网友:
本帖余下内容自动隐藏. . 认证会员可不受限制查看。

网友:
这款机器铁壳太容易坏了,改了也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