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55M-DS2 CPU供电12V 短路 应急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09):
接同行一块技嘉GA-F2A55M-DS2板子

上电ATX电源保护 拔掉电源4PIN 12V供电后不保护了 ,说明CPU供电短路了 .

测量发现VCORE 供电上管短路  拆下其中一组供电上MOS管后不短了 ,找到问题就好办了。料板上拆了个MOS管换上,准备上电试机。刚一上电,电源又保护了。 拆下刚换上去的MOS管一量发现又烧短路了。

这次不装这路的上管直接上电不短了, 发现VCORE0.6V(没装CPU. 测得这路上管的G极有0.7V电压  而另两路是0.2V .  这路的MOS  G极驱动电压明显不正常.

这路不正常的与另外两路供电是由PWM芯片直接驱动MOS不同 这路是经过了一个米粒驱动IC的,如下图

示波器测得 这路供电上管 G极的波形与另两路的明显不同   如下图

两个波形的占空比与时序都不相同 由此波型可以看出当另外两路上管截止下管导通时坏的这路上管还处在导通状态 所以造成娄烧这路的上管.  由此判定那个小米粒驱动IC,由于没有这个小米粒换 准备放弃 。后得师傅aya又回来了 指点 这路辅助供电可以拆除不要,如是开拆,如下图:

拆完上CPU试机 发现代码跑起来了. 但是跑码到C7 之后不动 点复位针也没有复位

马上测了一下各大供电发现VCORE没有了. 准备分析一下电路,手头没有此板的图纸。对比发现GA-F2A85XM-HD3 r101图纸的CPU供电部份是一样的.如下图

经过图纸分析怀疑是PWM芯片检测不到拆掉的这路的相位pisen3波形保护了.如是小改了一下电路.断开pisen3 走线, 短接PWMisen3isen2引脚isen3 isen2共用pisen2传来的信号. 上电试机快速跑码正常亮机。怕供电不起 进系统长时间运行super_pi 没问题.

  实际操作如下图

另外说明一下 这块板子好板在不装CPU时是会有0.6V左右的VCORE.

借此发贴机会特别感谢一下群里的 跑跑 秋风 小柯  悟懂 DIY 无挂可灭心 魔法 划破夜空 梁哥  通哥  假哥 还有老刘 等等一群热心助人的好朋友. 和你们在一起学到了不少东西.  希望师傅  aya又回来了  永远那么酷那么帅  嘿嘿!

网友A:
去掉一组不知能不能用的住,会不会返修?但是总归问题找到了!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操作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一组不知能不能用的住,会不会返修?但是总归问题找到了!

冒似问题 不大  都10多天了没见反回来   当时连续跑super_pi 场管也不怎么发热

网友B:
inter 的U功耗不大,去掉 一组一般都没有问题的,本人也经常这样,懒得找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r 的U功耗不大,去掉 一组一般都没有问题的,本人也经常这样,懒得找驱动芯片^^

嗯  有你的前车之鉴 下次我就大胆的杀了

网友C:
楼主你这是拆了一组供电,为什么不修好这组供电呢

网友:
这个板子玩超频估计要翻车,也不知道用户会不会心血来潮要超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r 的U功耗不大,去掉 一组一般都没有问题的,本人也经常这样,懒得找驱动芯片^^

这是amd fm2+的槽 功率都挺大   看运气吧

网友:
这是amd fm2+的槽 功率都挺大   cpu别带k 应该还能挺住

网友:
我觉得 可以哦,去掉一组能待得起完全可以这样弄,当然是没这个IC的情况的应急方案了,本来修主板就么多少钱,还专门去定个芯片超级不划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是拆了一组供电,为什么不修好这组供电呢

楼主都说了    没芯片

网友:
给你加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都说了    没芯片

谢谢,没有注意看,下次注意了,但是这种不知道能不能长期用

网友:
CPU功耗不大问题不大,我也经常这样修没见有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没有注意看,下次注意了,但是这种不知道能不能长期用

应该没事    我也搞过

网友:
AMD的CPU功耗大这样去掉一组供电用不了多久又会回来的

网友:
去掉一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2017-12-26):
学习学习今后也这样试一试。。。。。。。。。。。。。。。。

网友:
少掉一相都还可以用,楼主好技术。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有才赞一个,这个芯片非常好找,GA的H61系列 ≥2.0版本的主板都有这个芯片

网友:
嗯 思路不错,不过isen那个共享信号这个是亮点,原来还有这样的神操作,竟然也可以。。。。

网友:
INTEL的板也有这个小芯片。。。原来是辅助供电的!后面那两个电阻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