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主板维修之屡烧CPU供电上管

楼主(2017-07-09):
                                                                                 华硕主板屡烧上管维修前几天一同行客户拿来一片板子,内存 U都在上边,板号华硕P5G41T-M LX V2 ,板子接到也没有打值 ,直接插诊断卡接电源上电,风扇转一下瞬间保护,不能再次触发;根据经验直接拔掉12V小四Pin,放电,可再次触发,初步判断为CPU供电部分短路,经测量发现有一组CPU供电上管击穿,换之,主板一路跑码显示,直接贴标收30块钱给客户拿走.........        结果第二天客户又把板子拿来了,说回去用了几个小时又不行了,经检测还是烧了那个上管,又换了一个上管不敢直接给客户了,说怕不稳定让他多等一下,装系统测试,结果系统还没有装完,又TM不行了,经测试那个上管又烧了.......看来应该是其他电路有问题。找到这个板子的点位图 烧掉的管子位置号是PQ118,发现PQ118不直接受控于EPU(CPU电源管理IC),而是由PU104驱动工作,PU104型号为UP8281S8,测UP8281工作条件基本都正常,示波器测试第2脚也有EPU发过来的驱动信号,波形也没有问题(修个破板子,波波图就不上传了),故判断问题应该出在UP8218这个驱动芯片身上,到料板堆里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这个驱动芯片,论坛上查了有几款芯片可以代换,但是我手上同样没有......由于返修的板子,赚不到什么钱,也不可能为了它单独发芯片,暂时陷入沉思,突然想到这板子CPU供电是采用四相供电,既然没有芯片,能不能去掉一组直接采用三相供电呢?死马当作活马医,说干就干,把老是喜欢烧的那组CPU供电下管也拆了 ,再次通电,亮机了 由于少一相供电,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就用鲁大师搞了10分钟压力测试没有发现问题,客户时间也比较急说拿回去自己测试,如果有问题就打我电话,就直接给他了,到现在也没有再次返修......后来想了一下,估计应该是主板的电路和笔记本相比较起来,检测保护电路设计的相对比较简单,没有笔记本保护电路那么严谨,如果是笔记本的话,这种偷懒方式估计不行,当然没有试过也不敢说,有时间也可以研究下,哈哈......此板到此结束,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用过这种方法.......发此帖子是为了给以后遇到类似屡烧上管问题的朋友提供一个维修思路,当然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这样干,就怕当机器满负载运转的时候出故障.....

网友A:
上次 也修到过一个差不多问题的,也是换上一会就烧 后来没搞了

网友B:
这样维修还真没有试过,不知能不能用的住!又学到了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 也修到过一个差不多问题的,也是换上一会就烧 后来没搞了

我也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了,试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维修还真没有试过,不知能不能用的住!又学到了经验!

好几天了,应该问题不大,估计不会再回来了

网友C:
这办法我用过的,没有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办法我用过的,没有问题。。。呵呵

怕就怕超负荷运转的时候电流不够

网友:
换了上下管一直烧,我都是拆掉上管,华硕的芯片不好换,烦。。。

网友(2017-09-11):
这种应该要换副电源管理芯片。你坏的那一路供电,应该是通病。很多华硕的都坏那一路供电。

网友:
屡烧场管原因,这个帖分析的很彻底
亮机了也不能说明cpu供电就是好的——cpu驱动芯片UP6281BSU8代换-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963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