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艰难维修和联想E555求助

楼主(2017-07-09):
话说最近这几天修机器人品很差修的啥脾气没有。话说接同行一台华硕K54H插点自动上电0.20左右哎估计不是EC就是南桥挂了,拆机器上电南桥那叫一个烫啊,打桥供电对地阻值没短路正常的很,不管它拆了南桥插电正常了,打下各电感对地阻止OK了。找出了IC阁家买的SLJ8E换上去了,插电乖乖一个鸟样子啊,于是乎我又把桥供电IC和上下管全换了,在装一个新的SLJ8E上去,插电乖乖亮机了(别急)识别不到硬盘和光驱,此时已经没脾气了,想着刷个BIOS试试看吧,呵呵涛声依旧。放那里等到第2天早上来店里找了3块料板一口气拆了3个HM65做好植株。当时就想着不信换不好你。拆桥换桥一个就OK。测试烤鸡OK。第2台联想E555进水机器,进水不多,用威猛洗刷刷那叫一个干净,打下全板阻值OK没问题。心想这个钱挣的开心了。结果哎。。。。是我想多了。上电触发掉电。掉电的时候电流表5A的灯会亮下然后就掉电。这是大短啊。打下公共点阻值450正常的。开10下有可能屏亮了然后又掉电了。(这个是保护掉电,我把所有的供电的上官的公共点断开一个一个试也没用)谁修过这样的问题给个建议。我下面上图和图纸 LENOVO_E555 NM-A241 AATE1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跟我摸到狗屎有关系!!!店里养的有狗,前两天早上来店里扫地,看到地下有一圈线,本想用收拿开它,结果一把摸到下面的狗屎了,真臭。。。。。。。当时给我气的就把狗找出来PK了一顿,现在那狗看到我都绕着我走。。。。

网友:
加油,来晚了,加油,来晚了,加油,来晚了,加油,来晚了,

网友:
那个还搞桥,厉害了,是我就不搞了

网友:
联想的那个型号  没接到过,会不会是某陆供电上下管 软击穿了?

网友:
统一回复。此机器已经修好了。原因是充电芯片1脚的检流电阻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