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09):
品牌:华硕ASUS
板号:M5A78L-M LX3 PLUS  REV:1.01

故障:触发风扇转一下掉电,有时能亮机,但过一会儿掉电
因有时能亮机,就不用对主板电感打对地值,先测主板所有电压,内存供电、VDDA、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正常,既然电压全都有,那应该是缺某个信号导致主板掉电,我记得之前有修过几块这个板子,问题都是开机过一会儿掉电,取掉CPU供电芯片附近一个三极管,这个三极管是温控电压一个元件,取掉就表示不需要高温保护功能,因为温控电路修的比较少,手上还有很多机子要修,就不费那么多时间去研究温控电路,而且大多修笔记本的时候,温控电路有问题都是直接取掉温控芯片,维修嘛,讲究速度,怎么样修的快,修的好,就怎么做,根据之前修的经验,直接找到CPU供电芯片旁边的三极管,发现敌情,有一个引脚腐蚀了,用小刀刮一下引脚,补焊一下
然后测试一下主板,看问题有没有解决,接硬盘进系统,测试了几个小时都没有掉电,之前几次掉电是温控电路有问题,就直接取掉完事,这次温控电路是没问题的,就不取这个三极管了
最后附上一张亮机图及备份的BIOS,测试好的

ASUS M5A78L-M LX3 PLUS REV:1.01原机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