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T-P5210 平板不开机

楼主(2017-07-09):
三星GT-P5210  平板不开机通病都是电池没电,只要把电池用电流表充好电就行,已经修了几台了。

网友A:
好多平板都这样,直接拿电流表把电池冲点电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平板都这样,直接拿电流表把电池冲点电就可以了

是的,我修过很多台了。。平板主板坏了,基本修不了的

网友:
很常见的问题,手机和平板都是这样。。。。。。。。。不是什么通病

网友:
电池死了的原因造成的。手机电脑什么的都会,激活一下就好了。苹果平板也很多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