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30 摄像头故障维修

楼主(2017-07-09):
  客户说摄像头用不了,于是开机调设置,用驱动精灵装驱动,到官网下驱动,重装系统,结果山还是那个山,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于是扒开笔记本的B壳, 找到那那一小块,开始测电压,正常,HUB_USB20_P1阻值正常,HUB_USB20_N1阻值 正常,怀疑摄像头坏了,都最后自认为的认为摄像头确定无疑地坏了,就告诉客户要定摄像头,要等几天。
   摄像头到了,自信的上上,结果还是一样,装驱动装到一个地方就过不去。
   由于笔记本是自己收的再卖出去的,还在自己的质保时间内,再加上对方执意要内置摄像头,也只有老老实的拆开笔记本检查,找图纸查资料。
   内置摄像头的接口其实就是由一个USB接口,一个供电,一个地线,一组差分线号组成的。
   看图纸,跑线路。如图。

  跑线,没有断线,差分信号阻值正常。+vdd,+avd电压正常,Reset#为零。
  花姑娘的,弄的我好累。 reset#打阻值,为0。找,找,找,找到,ch11被弄穿了,短路。装机,装驱动,我的狰狞面孔出现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理论扎实,辛苦辛苦不知道这个个故障能收多少费用

网友:
没有收一分钱,在自己的质保期内。回收的笔记本,卖的价钱还可以。

网友:
不错,摄像头也有人修啊,这个收了多少啊

网友:
摄像头故障还真没修道过

网友:
还没遇到过摄像头坏了的 还是个短路

网友:
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思路清晰 理论扎实

网友:
不太懂这个reset#信号在这个摄像头电路上有什么用,写个#我就以为没电压正常了,还要多学啊

网友:
修自带摄像头的确实不多 加分了

网友:
摄像头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修

网友:
一般摄像头很小坏,反正我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修摄像头帖子在论坛还真没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