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MWE1241T暗屏维修

楼主(2017-07-09):
现象: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屏幕不显示暗屏
拆机测试电源板上的所有供电都正常,更换驱动板还是暗屏不显

测量屏幕1117-33没有3.3V的电压输出,果断将其更换

更换后有3.3V的电压输出,试机飞利浦的图标显示出来了(附上亮机图)

网友:
感觉不太对头啊,是不是故障白屏,而不是暗屏

网友:
这款白屏是没有看到,只是暗跟没有通电源的情况差不多

网友:
感觉说不通,如果屏是没有芯片主供电的,开机背光会有亮,且屏上应该有彩色的线条或者直接白屏,就算是常闭的屏也会发暗,而不是黑屏的,楼主确定?

网友:
那台显示器昨天刚修的,是有一点微弱的光,开始以为是驱动板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