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5m修主板

楼主(2017-07-09):
             故障 机     g50-75m   版号  nm-291
    故障     不触发
       机器是一客户拿来的说要的急马上修,接过机器上电0,02按开关没反应,更客户沟通好後拆机,(当时客户要的急就没有拍照)
机器拆开後就直接开图纸了先看看吧      看了机器板子好新啊,量了下大概没有明确的短路後,再次上电。0.02,量公共点,没有,问题找到了,直接看图 要想pq6和pq7导通他们的g极就要为低电平,所以pr55和pr60就要形成分压,所以pq29的5脚就要有个3,3v  一量发现没有,   这里追下去也就来到充电芯片了,     这里要想BQ24737—VDD有电压供电芯片就要满足vcc和ACDET就会发出REGN了,一查20脚,发现PR61一边有19v   一边没有    问题浮出水面,一量值0,003  短路咯,看了图纸     看见没   电容,直接干掉,   阻值恢复5百多,正常,上电0.02量PQ6的四脚6点几隔离正常导通,上电正常後直接装机     完美,充放电正常。。。。。。

补充内容 (2020-1-16 16:43):
QQ  1035672944

网友A:
现在的新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知识很扎实,可以说秒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机子不好修啊

   还好把 新机器有图纸还是好修的就怕什么都没有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把 新机器有图纸还是好修的就怕什么都没有那种

还有就是 全集成的 问题点到U上的相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