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78LM3主板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7-07-09):
同行拿过来一片梅捷主板,开机风扇转但是屏幕不亮,叫我给看看,插上故障检测卡加电,检测卡显示主板无复位。测量各主供电:CPU供电1V正常,内存供电(DDR21.8V正常,桥供电1.1V正常,测量Reset开关3.3v 正常,测量灰线PG 5V正常。短接Reset开关有低电平到南桥。
测量PCI打阻值卡上的复位0V不正常,测量PCI打阻值卡33M时钟(正常1.6V)3.3V不正常。
按照时序:供电—时钟—复位
先修时钟,时钟型号是是RTM880N-790
没有图纸,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有找到主板的图纸,时钟芯片的PDF脚定义也没有找到,最后找了个RTM880N-790的图纸,芯片的51脚是开启脚,测量51脚只有0.6V不正常,51脚接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正极,电阻另一边有3.3V,二极管的负极0V,二极管负极对地打值没有短路,于是开始跑线路,二极管的负极接到一个三极管的C极, 第一个三极管由第二个三极管控制,第一个三极管的B极测量是5VE极接地(NPNB极比E极高0.7V C极和E极导通)现在三极管导通接地所以C极是0V,第二个三极管测量B1.2VE极接地,C5V不正常(此时的三极管应该导通,C极为0V),判断第二
个三极管坏了,在料板找了一个三极管换,加电测试,嗯嗯主板有复位了,开始跑码了,
一切正常了。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同样的问题 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
原来 是时钟搞的鬼  少了个EN开启信号

网友:
原来 是时钟搞的鬼  少了个EN开启信号。。。。。。。。。。。。。。。。。